按钮开关信号输入

楼主(2014-06-04):
最近遇到的问题是  按钮开关给PLC信号输入  ,新换的按钮开关   3天就得换一个新的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楼主换个质量好点吗?

什么地方坏了?

楼主:
按钮开 用3天,3天一后按着就不管作用了

网友B:
3天需换新的,是接触不良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C:
在什么环境下使用啊,我用一块五一个按钮,做PLC的输入,三年了还从没坏过。

网友D:
按钮质量也太差了吧。

------------------------------

拆下按钮用万用表量通断,看是否正常。一般按钮不容易这么坏吧。

网友E:
一般的按钮没什么东西啊,都是机械的一些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坏的可能是不是有人故意损坏啊,如果这样的话,偷偷的装个摄像头,看看为啥坏吧

网友F:
跟使用的环境有关,建议楼主更换防护等级高点的按钮,型号后面带C的那种。

网友G:
3天一个,应该和环境有关系

网友H:
山寨版施耐德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山寨版施耐德吧???

山寨版的也不会这么脆弱啊!

网友J:
装个摄像头

网友K:
应该是温度的事  输入输出电压你也得看下

网友K:
我是做元器件这块供应的  对整个电路板的上的器件了解比较深 如果可以的话 你联系下我 我帮你看下

网友L:
跟你程序设计有关系。按钮按下时的跳动被PLC认为是一次开关,检查程序吧!

网友M:
只是一个开关,你们想的也太多了,假货,程序,还有啥呢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的指教,我按以上所说查查

网友N:
换个贵的。

网友O:
考虑一下是不是认为的

网友P:
有没有调查下坏的原因

网友Q:
这个坏的也太快了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个坏的也太快了吧

  也不算太快

网友L: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个坏的也太快...

不。是不正常。程序设计的问题。

查查看,给网友一个交代。

网友S:
第一次听说,很想知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做元器件这块供应的  对整个电路板的上的器件了解比...

 我们现在用的开关是XB2LAY5--400V    用作PLC信号输入  ,每天操作大概5千次。是不是按钮开关没选对。

网友Q:
什么开关每天要按5千次,不到18秒钟按一次,操作工要疯了!

楼主:
   哈哈   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我是做元器件这块供应...

 3天也才1W5次,合格的按钮完全不会是这个寿命。

按钮坏,要描述具体点,坏在什么地方,是机械卡死?物件断裂?触点接触不良?环境有灰尘?知道了具体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曾经在一个高灰尘的环境遇到过,按钮非常频繁,几秒一次,用什么按钮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最后自己用霍尔传感器、弹簧和磁铁加工一个触碰开关,随便怎么用都无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高!!!

楼主: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拆开按钮开关 也没有明显的触电变色,也没机械卡死。如果按开关没反应,换个新的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V:
考虑环境问题;若频率太高;换个光电开关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