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46启动就报PHF

楼主(2014-06-05):
有台ATS46的机器,一启动就报PHF,有哪个大虾知道是什么方面有问题吗??

网友A:
施耐德的ATS46软启动器说明书PHF故障,提示如下检测,一检查电源是否正常,二检查相序是否正常,改软启动器可以设定相序的。看图:

网友A:
忘了补充下,可以先按上图中设置下取消相序检测功能,设为OFF。前提保证是你的机械负载运行短时间反转哦,假如不允许,请先单独试电动机。

楼主:
换了个相同的软启动就好了,确定下来是软启动的问题了,谁有这软启动的配件,ATS46C59N,可能需要买板更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先加了试试

楼主:
哪位大虾有这个机器的电源板和主板的,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