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张图吧,步进电机跟PLC/开关电源接线

楼主(2014-06-05):
分享一张图吧,步进电机跟PLC/开关电源接线。。。

楼主:
图片源自于网络!!!!!!!!!!

网友A:
古工的话说的犀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工的话说的犀利啊

网友B:
电阻确定是20K???不是2K????

网友C:
我用步进,都会选直接24V脉冲输入了,5V那种的不选。因为24V开关电源比较容易搞到。5V的相对就不那么方便。

网友D(2015-02-21):
电阻应是2K才对吧!!!!!

网友E:
电阻应是2K才对吧!!!!!楼上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用步进,都会选直接24V脉冲输入了,5V那种的不选。...

简单易用,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