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入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4-06-05):
正在学习一段4台电动机顺序启动程序中,我想通过触摸屏来修改电动机的延时时间,所以在程序的指令TIM设定值中指定D寄存器,我想咨询一下,编写完成后,这个寄存器D的值什么时候输入?是先将程序传输到PLC里面后,再设定还是先设定好了后再输入? 在软件中仿真模式下可以设定,传输到PLC后,怎么来输入这个D寄存器的值? 谢谢!

网友A:
在屏幕直接输入,地址要对应

网友B:
注意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

网友C(2014-08-11):
同样求解 。。。。。。。。。。。。。有高手求赐教  浮点数 如何输入PLC啊

网友D:
通过外部输入点用递增或递减同样可以输入D寄存器的值,看看下面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