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的校验

楼主(2014-06-05):
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的校验

下面我们以松野电气的SY3351系列的电容式差压变送器为例子,进行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的说明。简单技术参数如下:

1、信号输出负载特性

  (参考条件:无迁移状态,硅油灌冲液,316 L隔离膜片)

   输出信号:DC4~20mA或 DC4~20mA+@ HART 通讯

   传输形式:二线制。

   负载特性图:供电电压越高、带负载能力越强

2、测量精度

线性输出:±0.1% FS(对量程比为1:1)

   包括线性、变差、回差、重复性的综合误差。

   开方输出:在输出压力为4~100%时、

             为±(0.2 % 的标定量程+0.05%的上限)

3、稳定性:六个月内不超过最大量程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4、湿度:0~100%相对湿度。

5、结构规格

  接触介质的材料

  隔离膜片:316L不锈钢,哈氏合金C、蒙耐尔或  钽

  排气/排液阀:316L不锈钢,哈氏合金C、蒙耐尔合金。

  法兰连接头:316L不锈钢,哈氏合金C、蒙耐尔合金。

  接触介质的 O 型环:氟橡胶、丁晴橡胶

  灌冲液:硅油。

  螺栓:碳钢镀镉。

  电子线路外壳:低铜铝合金、聚氨酯涂层铝合金

  O 形密封圈:丁晴橡胶、氟橡胶。

校验步骤:

校验变送器要准备以下工具和资料打压工具:一般使用DPI610或FLUKE718扳手,螺丝刀,生料带,万用表,校验单(含仪表的量程,迁移量等参数),打压管线。准备好工具后,按下列的步骤进行校验:

  一、校验前的检查:打开变送器一侧的盖子,观察橡胶垫圈,如有损坏或严重老化应更换,核级变送器的垫圈每次校验时应更换。完成手操泵和压力模块与变送器的连接。用手操泵将变送器的正负腔的液体吹扫干净以提高校验精度。按校验单的量程百分比进行校验。将初始测量数据记录在校验表上。如果误差在容许范围内,则结束工作,转到工序8恢复现场.如果测量值超差,则进行零点,量程,线性度,量程改变,迁移,响应时间的调整(量程改变,迁移和响应时间的调整在首次安装后调试过,如没有特别要求此项不做),如果始终无法纠正,则应考虑变送器的更换(新使用的变送器必须对零点,量程,线性度,量程改变,迁移,响应时间重新调整)。

  二、“ZERO”零点和“SPAN”量程调节拧开变送器本体上的铭牌,注意在现场不要掉了螺丝。上方为调零螺钉,标记为Z,下方为调量程螺钉,标记为R。顺时针方向调整,输出增加。(见附图)向变送器施加“零点”压力。用螺丝刀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调零螺钉,直到输出读数为4mA(调整数据精度应根据变送器的使用精度确定,以下同)止。向变送器施加“满量程”压力。用螺丝刀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调满螺钉,直到输出读数为20mA止。重复步骤7.3.2~7.3.5直到零点和量程满足要求为止.并将最后结果记录在校验单上。

  三、修改变送器的量程(注:7.3步的调量程只是小范围内调整,如果要大幅度改变量程或使用新的变送器,可以使用这一步。)缩小量程复验零位,当输入为”0”压力时,输出应为4mA,若有偏差,可微调调零电位器。仍然输入为”0”压力,按顺时针方程调节量程电位器,使其在”0”压力输入时,输出为4mA*(原来量程/所需量程)。重调零位电位器,使其在”0”压力输入时,输出为4mA。校对测量上限的输出,如有必要则再细调量程和零位,使其满足新的使用规格。扩大量程复验零位,当输入为”0”压力时,输出应为4mA,若有偏差,可微调调零电位器。输入原来量程的满量程压力,按逆时针方向调节量程电位器,使其在原来量程的满量程压力输入时,输出为:20mA*(原来量程/所需量程)。重调零位电位器,使其在”0”压力输入时,输出为4mA。校对测量上限的输出,如有必要则再细调量程和零位,使其满足新的使用规格。

  四、线性调整零点和量程调整好以后,检查线性,线性调整已在变送器出厂校验时调好,一般不在现场调整,如果现场使用时需要量程改动,或在某特定范围内线性要求较高时,可按下述方法调整.线性调整时要打开变送器本体上另外一侧的盖子,便可找到线性调节螺钉(见附图),观察橡胶垫圈,如有损坏或严重老化应更换,核级变送器校验后应更换核级垫圈。向变送器施加中间量程压力。记录理论输出信号与实际输出信号之间的误差ΔX。施加所调量程的满刻度压力。调整线性电位器,使输出在原有值上上调如下值:(ΔX)*6*(最高量程/所调量程)(当实际输出信号<理论输出信号时,上调,当实际输出信号>理论输出信号时,下调)重新调整量程和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