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编码器和相对编码器的区别

楼主(2014-06-05):
相对编码器应该叫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在上电初期是不知道自己确切地位置的,只有转过参考信号,也就是相对零点才可以准确知道自己的位置,而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编码器按照应用类型分为绝对值型编码器和增量型编码器两种,增量型编码器通过计算脉冲个数来实现的,因为其可能发生丢脉冲的现象,所以一般用来反馈电机的速度,(测量唯一的话是累积脉冲,一旦丢脉冲,数值就不准了)。绝对值型编码器通过每个位置的高低电平判断其输出数值,数值位置唯一,具有断电保护功能,一般用来测量位置,位移。
编码器如以信号原理来分,有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型编码器。
  增量型编码器 (旋转型)
  工作原理:
  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
  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信号连接—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PLC和计算机连接的模块有低速模块与高速模块之分,开关频率有低有高。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
     增量式编码器的问题:
  增量型编码器存在零点累计误差,抗干扰较差,接收设备的停机需断电记忆,开机应找零或参考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如选用绝对型编码器可以解决。
  增量型编码器的一般应用:
  测速,测转动方向,测移动角度、距离(相对)。
     绝对型编码器(旋转型)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 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从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旋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电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如果要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往往富裕较多, 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 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绝对编码器有单圈和多圈之分, 单圈绝对编码器就是在360度范围内位置时唯一的,但转过360度后又回到了原点,不再满足编码唯一的原则.比如说未经信号处理的旋变; 多圈绝对编码器可以记录超过360度的位置,并保持编码唯一,这个可以类比钟表的齿轮原理. 多圈编码器多串行协议和总线输出,如endat2.1, endat2.2, Hiperface, Biss ,SSI, 或并行总线...

网友A:
 这个资料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B:
学习了,多圈绝对编码器应该有个测量范围的限制

网友C(2015-06-23):
BEN

绝对值编码器BE420SM58说明书

采用“磁性检测方式”,具备优异的抗冲击和振动特性。

4mA 对应值、20mA 对应值任意设定及微调;方向设定。

内置信号转换,4~20mA模拟电流输出,方便连接各种设备。

多用途、多功能,直接对应单圈多圈角度、多圈长度、转动平移速度测量。

宽工作电压,极低的耗电流。

夹紧法兰、同步法兰或盲孔轴套,国际标准外形结构。

外部置位线设定预设位置,安装方便,无需找零。

<此处内容被屏蔽>在使用编码器前,请完整阅读下面的说明,正确使用!

特性参数

工作电压

10-30Vdc 或5Vdc    极性保护

消耗电流

< 110mA(24V电源)    < 190mA(12V电源)

输出信号

RS485和4-20mA双输出,可设定长度、角度、速度应用输出

输出负载能力

≤ 400欧姆,标准工作200-250欧姆

线性分辨度

1/4096

工作温度

-25—70℃     编程时温度范围:0℃~+70℃

储存温度

-40—100℃

防护等级

IP65

允许转速

2400转/分

输出刷新周期

<1.4ms

连接电缆

1米8芯屏蔽电缆,或8芯插座

外形特征

夹紧法兰或同步法兰,金属外壳,密封双轴承结构(见外形尺寸附图)

转轴

夹紧法兰轴径10mm ,长度20mm,含D型平面,不锈钢材料,同步法兰轴径6mm ,长度10mm

信号调整

可4mA输出微调,20 mA输出微调;可方向设置;可预设位置,外部置位,例如外部置零

一、接线说明

电缆输出

插座输出

芯缆颜色

信号输出

脚号

信号输出

棕色

10—30Vdc 工作电源

10—30Vdc 工作电源

蓝色

0V GND

0V GND

黑色

RS485输出A

RS485输出A

白色

RS485输出B

RS485输出B

红色

4~20mA输出+

4~20mA输出+

黄色

4~20mA输出-

4~20mA输出-

灰色

外部置位高电平入

外部置位高电平入

绿色

设置允许线

设置允许线

二、外形尺寸:

夹紧同步法兰外形尺寸:

三、RS485通讯协议说明:

    波特率:4800bps. 9600bps. 19200bps. 38400bps. 115200bps.

    帧格式: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无奇偶校验,无控制流。

编码器的参数需软件指令对编码器进行设定。

编码器为主动模式时,即编码器主动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数据长度为16位16进制ASCII码,格式为:XAB>±DATA↙,即:

X

地址

±

DATA

其中,“X”为前导字母,>位分割符,±为符号位。DATA为数据,ASCII格式,10位,由0~9构成,范围为-9,999,999,999~+9,999,999,999。最后是回车符(0D)。

编码器地址为被动模式时,即问答模式。上位机向编码器发送询问指令,指令为4位16进制ASCII码,格式为:D+AB↙。       AB为编码器地址,范围为0到99。

1:读数据:

上位机发送:D+地址+0D               编码器回:X+地址+>+符合位+数据位+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0D             编码器回:58 30 31 3E 2B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2 33 0D

2:读参数:(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00+A+0D              编码器回:  X+地址+a+方向+波特率+工作状态+工作模式+0D

  例:上位机发送:44 00 41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1 06 03 11 09 0D

(编码器地址01,顺时针增加,波特率19200,往复模式,被动模式。)

3:设置地址:(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B+新地址+0D            编码器回:  X+地址+b+新地址+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0 42 30 31 0D          编码器回:  58 30 30 62 30 31 0D

(将地址00改为01)

4:设置方向:(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C+新方向+0D           编码器回:  X+地址+c+新方向+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3 07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3 07 0D

(将顺时针改为逆时针)

5:设置波特率:(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E+新波特率+0D        编码器回:  X+地址+e+新波特率+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5 03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5 03 0D

(将波特率改为19200)

6:设置每圈分辨率:(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F+分辨率+0D              编码器回:  X+地址+f+分辨率+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6 30 30 33 36 30 30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6 30 30 33 36 30 30 0D

(设置分辨率为3600)

7:设置主被动模式:(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I+模式+0D               编码器回:  X+地址+i+模式+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9 09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9 09 0D

(设置为问答模式)

8:设置置位值:(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J+置位值+0D            编码器回:  X+地址+j+置位值+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A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A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D

(设置置位值为0)

9:设置4mA对应值:(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G+对应值+0D           编码器回:  X+地址+g+对应值+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7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7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D

(设置4mA对应0)

10:设置20mA对应值:(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H+对应值+0D           编码器回:  X+地址+h+对应值+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8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8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0D

(设置20mA对应值100000)

11:设置20mA微调:(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K+符合位+微调值+0D  编码器回:  X+地址+k+符合位+微调值+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B 2B 30 30 30 30 30 30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B 2B 30 30 30 33 36 30 0D

12:设置:4mA微调:(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Q+符合位+微调值+0D  编码器回:  X+地址+q+符合位+微调值+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51 2B 30 30 30 30 30 30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71 2B 30 30 30 30 30 30 0D

13:编码器置位指令:

 上位机发送:D+地址+L+ M+和校验+0D     编码器回:  X+地址+l+ m+和校验+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C 4D 和校验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C 6D和校验0D

(置当前位置)

14:设置工作模式:(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N+工作模式+0D     编码器回:  X+地址+n+工作模式+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E 11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E 11 0D

(工作模式设置10为循环模式,11为往复模式。)

15:设置往复最大值:(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O+H+最大值+0D     编码器回:  X+地址+o+H+最大值+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4F 48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6E 48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0D

(设置最大值100000)

16:设置循环最大值:(编程允许线接高电平时有效,)

 上位机发送:D+地址+P+L+最小值+0D    编码器回:  X+地址+p+L+最小值+0D

  例:上位机发送:44 30 31 50 4C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0D

      编码器回:  58 30 31 70 4C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0D

(设置最大值100000)

参数表:

ASCII码

参数

ASCII码

参数

4800bps波特率

逆时针数据加

9600bps波特率

主动模式

19200bps波特率

被动模式

38400bps波特率

循环模式

115200bps波特率

往复模式

顺时针数据加

编程允许线(绿色)的使用

设置模式时,编码器绿色线与棕色线并在一起接正电源,蓝色线接电源地线。此时,编码器的通讯速率固定为19200bps。

非设置模式,即正常工作时,建议将绿色线与蓝色线并在一起接电源地线。

四:RS485通讯的注意事项:

1.         通讯速率与传输距离是一对矛盾。速率越高,传输距离越近、但也越稳定,反之亦然。

2.         在外部电磁干扰强时,外部置位线在对编码器置位需接高电平,但置位结束后建议强制接低电平,以防止编码器由于外部干扰而突然回零。

3.         在外部电磁干扰强时,RS485接线最好使用双屏蔽电缆。

4.         多个编码器接上位机时,由于编码器返回数据没有奇偶校验,故建议在上位机编程时在时间上对各个编码器返回的数据进行区分。

5.         当系统中有电动机时,编码器电源需与其他电源隔离。

由于RS485电路是差分形式的,A+,B-都是带电压的,常时间接地或接高电平都会造成RS485电路损坏

JFSH真正的生产厂家是上海精芬机电机电有限公司,JFSH意思是这样解释的,J表示精 ,F表示芬,SH是上海第一个字母大写,表示上海的意思,所以JFSH是上海精芬的LOGO。
BEN是编码器的品牌所以叫BEN编码器,是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销售的。

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
网址www.sh-jingfen.com
电话:021-39536219
传真:021-39536217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鹤旋路江桥万达广场4号商务楼1115号

BEN是专业生产编码器的跨国公司,主要产品有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和防爆编码器,BEN编码器总部在德国柏林,公司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有许多分支机构和代表处,是真正的国际性企业。

BEN编码器生产基地在法国马赛 MARSEILLES,中文名:倍恩,上海精芬机电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代理商。
  一.编码器温度:-60℃~+120℃可选
  二.BEN编码器防护分为:IP54-IP68.
  三.编码器速度:500 r/min~40000 r/min
  四.BEN编码器 分为:实心轴,盲孔,通孔。
  五.BEN编码器出线方式分为:侧出线,后出线
  六.BEN编码器按原理分为:磁编码器,光电编码器
  七.编码器功能:精确检测角度,位置,速度,圈数...
  八.编码器的常规外形:18MM,38MM,58MM,66MM,80MM.100MM.
  九.BEN编码器分为:增量型,绝对值型(单圈,多圈)。
  十.BEN绝对值编码器轴分为:6MM,8MM,10MM,12MM,14MM,25MM.
  十一.BEN编码器安装方式分为:夹紧法兰、同步法兰、加紧带同步法兰、盲孔(弹簧片,抱紧)、通孔(弹簧片,键销 )
  十二.BEN编码器 通讯协议波特率:4800~,9600,19200,115200bit/s,默认为9600bit/s。刷新周期约1.2ms
  十三.BEN绝对值编码器精度分为:单圈精度和多圈精度,加起来就是通常说的多少位(常规单圈10位,12位,13位,16位,20位,多圈24位,25位,30位,32位...)。
  十四.BEN绝对值编码器输出可选:SSI、4-20MA、0-10V,profibus-dp、DEVicenet、并行、二进制码、BiSS、CANopen、Endat及Hiperface等
  十五.BEN编码器常用规格: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等。

编码器说明书,主要有绝对值编码器,SSI编码器,格雷码编码器,4-20MA编码器、0-10V编码器,测速编码器,profibus-dp编码器、DEVicene编码器t、并行编码器、二进制码编码器、BiSS

编码器、CANopen编码器、Endat及Hiperface编码器,进口多圈编码器,规格有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等
一、空心轴编码器
1、要避免与编码器刚性连接,应采用板弹簧。
2、安装时BEN编码器应轻轻推入被套轴,严禁用锤敲击,以免损坏轴系和码盘。
3、长期使用时,请检查板弹簧相对编码器是否松动;固定倍恩编码器的螺钉是否松动。
二、实心轴编码器
1.编码器轴与用户端输出轴之间采用弹性软连接,以避免因用户轴的串动、跳动而造成BEN编码器轴系和码盘的损坏。
2.安装时请注意允许的轴负载。
3.应保证BEN编码器轴与用户输出轴的不同轴度<0.20mm,与轴线的偏角<1.5°。
4.安装时严禁敲击和摔打碰撞,以免损坏轴系和码盘。
 电器方面
1.接地线应尽量粗,一般应大于φ3。
2.编码器的信号线不要接到直流电源上或交流电流上,以免损坏输出电路。
3.编码器的输出线彼此不要搭接,以免损坏BEN编码器输出电路。
4.与BEN编码器相连的电机等设备,应接地良好,不要有静电。
5.开机前,应仔细检查,产品说明书与BEN编码器型号是否相符,接线是否正确。
6.配线时应采用屏蔽电缆。
7.长距离传输时,应考虑信号衰减因素,选用输出阻抗低,抗干扰能力强的输出方式。
8.避免在强电磁波环境中使用。
环境方面
1.编码器是精密仪器,使用时要注意周围有无振源及干扰源。
2.请注意环境温度、湿度是否在仪器使用要求范围之内。
3.不是防漏结构的BEN编码器不要溅上水、油等,必要时要加上防护罩

网友C(2015-09-10):
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 网址www.sh-jingfen.com 电话:021-39536219 传真:021-39536217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鹤旋路江桥万达广场4号商务楼1115号
BEN是专业生产编码器的跨国公司,主要产品有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和防爆编码器,BEN编码器总部在德国柏林,公司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有许多分支机构和代表处,是真正的国际性企业。BEN编码器生产基地在法国马赛 MARSEILLES,中文名:倍恩,上海精芬机电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代理商。

网友C(2016-10-14):
工控产品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GAX60编码器有夹紧法兰、同步法兰、加紧带同步法兰、盲孔、通孔通讯协议默认为9600bit/s。刷新周期约1.2ms编码器输出信号有SSI、4-20MA、0-10V,RS485,profibus-dp、DEVicenet、并行、二进制码、BiSS、CANopen、Endat及Hiperface编码器常用规格: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SS编码器I,4-20MA编码器,0-10V编码器,profibus编码器,编码器,并行编码器,DEVicenet编码器

上海精芬机电工控特价P+F安全栅,P+F编码器,SICK全系列,格立特P+F,SICK,SEW,KOYO,MTL,TURCK.BANNER.KUBLER.ELTRA.TR.HOHNER.TAMAGAWA.MEYLE.OMRON.NEMICON.SUMTAK.ELCO.FRABA.LEINE&LINDE.RADIO-ENERGIE. HEDSS. HENGSTLER. DANAHER 格立特变频器,连接器,联轴器.编码器联轴器,冷却塔风机,SEW变频器,倍加福安全栅,倍加福编码器,光洋编码器,宜科编码器,施克编码器,欧姆龙编码器,内密控编码器,库伯勒编码器,图尔克编码器,森泰克编码器,多摩川编码器,海德汉编码器,梅尔编码器,雷恩编码器,意尔创编码器。海德编码器. 亨士乐编码器. 丹纳赫编码器
现货P+F联轴器9401 9402 9404 9409 9410 9416 9203 V1-W V1-G
现货P+F编码器PVM58N,AVM58N,FVM58N,RHI90N,RHI58N,RVI58N,RVI78N,RVI50N,AVS58N,PVS58NSICK施克编码器特价ATM60-P4H13*13/AD-ATM60-KA3PR
ATM60-A4KR12*12 绝对值编码器GAX60R13/12E10LB(9600)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4-20MA进口4-20MA编码器RS485绝对值编码器GMS412RE10PB 单圈并行
绝对值编码器GMX42SRE10SGB 海德汉绝对值编码器ROQ425
海德汉绝对值编码器RQN425 多摩川编码器TS2651N111E78
多摩川编码器TS2651N181E78 多摩川编码器TS2640N321E64特价P+F倍加福绝对值多圈编码器P+F增量型编码器P+F安全栅系列:CANOPEN编码器
DP编码器
DP通讯编码器
GAM60 R13E10 SGB
GAM60R13E10LA
GAS60 R13E10 LB
GAS60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GAX60R13/12
GAX60R13/12E10LB
GAX60R13/12E10LB编码器
GAX60R13/12编码器
GAX60编码器GMX425RE10 SGB
P+F安全栅KFD2-STC4-EX1 KFD2-SR2-EX1.W KFD2-SR2-EX2.W
P+F安全栅 KFD2-CD-EX1.32 KFD2-UT2-EX1. KFD2-ST-EX1
P+FKFD2-UFC-EX1.D KFA5-SR2-EX2.W KFA5-SR2-EX1.W
P+F安全栅 KFA6-SR2-EX2.W KFA5-SR1-EX1.W KFD2-ST-EX1
P+FKFD2-SOT2-EX1 KFU8-UFC-EX1.D KFU8-FSSP-EX1.D
P+FKFU8-FSSP-1.D.KFA6-DWB-EX1.DKFD2-DWB-EX1.DKFD2-RR-EX1 P+F安全栅KFD2-VR4-EX1.26 KFD2-SCS-EX1.55 K-CJC-BU
P+F倍加福单圈绝对值编码器P+F倍加福P+F倍加福接近开关系列:
P+F NBB1.5-8GM50-E2 NBB1.5-8GM50-E0 P+F NBN8-18GM40-Z0
P+FNBN15-30GM40-Z0NBN4-12GM50-Z0P+FNBN4-12GM50-E0 NBN4-12GM50-E2NBN8-18GM50-E2P+FNBN8-18GM50-E0P+F NBN8-18GM60-WSP+FNBN15-30GM50-WSNBN15-30GM50-W0 P+FNBB10-30GM40-Z0P+FNBB10-30GM50-E2NBB10-30GM50-E0 P+FNBB15-30GM50-WSP+FNBB15-30GM50-W0NBB2-12GM50-E0P+FNBB2-12GM50-E2P+FNBB4-12GM50-E0NBB4-12GM50-E2P+FNBB5-18GM50-E0
P+FNBB5-18GM50-E2.NBB8-18GM50-E0.P+FNBB8-18GM50-E2 NBN4-12GM50-E2-V1NBN8-18GM50-E2-V1.P+FNBN8-18GM50-E0-V1
P+FNBN15-30GM50-E2-V1P+FNBN15-30GM50-E0-V1P+FNBB10-30GM50-E2P+F NJ2-12GM-N P+F NJ4-12GM-NP+F NJ5-18GM-NP+F NJ8-18GM-N
P+FNJ1.5-8GM-NP+FNJ15+U1+WP+FNJ20+U1+WP+FNJ30+U1+WP+FNJ40+U1+W P+F NBN5-F7-E0P+F NBN5-F7-E2 P+F倍加福SSI绝对值编码器
P+F倍加福增量型编码器P+F倍加福总线-DP绝对值编码器系列:二进制码编码器
格雷码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光电编码器
机器人编码器
角度编码器
卷扬机编码器
绝对式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
绝对值电流编码器
军工编码器
矿井编码器
脉冲编码器
盲孔编码器
模拟量
模拟量编码器
启闭机编码器
实心轴编码器
伺服电机编码器
探尺编码器
通孔编码器
以太网编码器
总线编码器
P+F RVI50N-09BKOA3TN-01000 P+F RVI50N-09BK0A3TN-600
P+F增量型编码器RVI50N-09BKOA3TN-1024P+FRVI50N-09BKOA3TN-2000
P+FRVI58N-011K1R61N-1000 P+F增量编码器RVI58N-011K1R61N-1024 P+FRVI58N-011K1R61N-2048 P+F增量编码器RVI78N-10CK2A31N-1000 P+FRVI78N-10CK2A31N-1024P+F绝对值编码器AVM58N-011AGROBN-1213 P+FAVM58N-011AGROGN-1213P+F 绝对值编码PVM58N-011AGROGN-1213
P+FAVM58N-011AGROGN-1212P+F绝对值编码PVM58N-011AGROBN-1213 P+FPVS58N-011AGROBN-0013 P+F绝对值编码器FVM58N-011K2R3GN-1213 P+FRHI58N-0BAK1R61N-1000P+FRHI58N-0BAK1R61N-01024 P+FRHI58N-0AAK1R61N-01000 P+FRHI90N-0HAK1R61N-01000
P+F光电开关: P+F倍加福P+F倍加福P+F倍加福P+F倍加福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P+FLA39/LK39-Z/31/40A/116P+FML5-8-400/32/115P+FML5-8-400/30/115P+F RLK39-54-Z/31/40A/116P+F OBT200-18GM60-E4P+F OBT200-18GM60-E5P+F M5/MV5/30/115 P+F M5/MV5/32/115P+F ML5-6/30/115P+F ML5-6/32/115P+F RLK39-8-2000/31/40a/116P+FRLK39-8-800/31/40a/116P+FLD39/LV39/32/40a/82a/116P+F OBE10M-18GM60-SE4 P+F OBE10M-18GM60-SE5
P+F超声波传感器:P+F倍加福P+F倍加福P+F倍加福P+F倍加福
P+FUB2000-30GM-H3P+FUC500-30GM-IUR2-V15.UC2000-30GM-IUR2-V15 P+FUC4000-30GM-IUR2-V15P+FUC6000-30GM-IUR2-V15P+FUB500-18GM75-I-V15P+F UB500-18GM75-U-V15 P+F UB500-18GM75-E5-V15
P+F联轴器,连接器 P+F倍加福 9401 10*10.9401 8*8.9401 6*6.9401 8*10,9401 10*129402 10*10, 9402 10*10,9402 6*6,9402 6*8KW 8*8,KW10*10,KW 8*10,KW 6*6.KW 6*8 9409 8*8,9409 10*10,9409 12*12,9409 10*12 9404 10*10.9404 12*12.9460 10*10,9460 12*129410 10*10,9410 8*8 9410 12*12, 9203, 9416, 9278,9310 4-20MA电流编码器
CANOPEN编码器
DP编码器
DP通讯编码器
GAM60 R13E10 SGB
GAM60R13E10LA
GAS60 R13E10 LB
GAS60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GAX60R13/12
GAX60R13/12E10LB
GAX60R13/12E10LB编码器
GAX60R13/12编码器
GAX60编码器
gex60-16re10lsb编码器
GMS412/4096 RE10 LB
GMS412/4096 RE10 SGB
GMX425 RE10 RCB
GMX425RE10R4B
GMX425RE10R4B编码器
GMX425RE10RCB
GMX425RE10RCB编码器
GMX425RE10RMB
GMX425RE10RMB编码器
GMX425RE10SGB
GMX425RE10SGB编码器
GMX425编码器
GMX60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modbus
modbus-rtu
modbus-rtu编码器
profibus
profibus-dp编码器
profibus编码器
RS485编码器
SSI编码器
SSI信号编码器
编码器
串行编码器
磁编码器
大孔径编码器
大口径编码器
单圈编码器
单圈模拟量编码器
刀架编码器
电流编码器
电梯编码器
电压编码器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多圈模拟量编码器
二进制编码器
二进制码编码器
格雷码编码器
光电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机器人编码器
角度编码器
卷扬机编码器
绝对式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
绝对值电流编码器
军工编码器
矿井编码器
脉冲编码器
盲孔编码器
模拟量
模拟量编码器
启闭机编码器
实心轴编码器
伺服电机编码器
探尺编码器
通孔编码器
以太网编码器
总线编码器
4-20MA编码器
CANOPEN编码器
GAM60 R13E10 SGB
GAM60R13E10LA
GAS60 R13E10 LB
GAX60R13/12E10LB
GMS412/4096 RE10 LB
GMS412/4096 RE10 SGB
GMX425 RE10 RCB
GMX425RE10SGB
modbus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profibus-dp编码器
RS485编码器
SSI编码器
SSI信号编码器
单圈模拟量编码器
刀架编码器
电梯编码器
多圈模拟量编码器
机器人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
模拟量
模拟量编码器
实心轴编码器
通孔编码器
通讯编码器
总线编码器
GEX60-16 RE10 LSB
GLE360
GPS500/D-12-L
GPS512/D-12-L
GWS100
GWS175
GWS256
GWS360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GWS400
GWS500
GWS512
GWS540
大行程拉绳位移传感器
角度位移传感器
拉绳编码器
拉绳传感器
拉绳式位移传感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
拉线编码器
拉线传感器
拉线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A3M60B-S4PB013X13
A3M60B-S4PB013X13编码器
A3M60B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C58
AC58/0012EK.42SGB
AC58/0012EK.42SGB编码器
AC58/0012EK.76SGB
AC58/0012EK.76SGB编码器
AC58/0013EK.42DPI
AC58/0013EK.42DPI编码器
AC58/0013EK.42DPZ
AC58/0013EK.42DPZ编码器
AC58/0013EK.42SGB
AC58/0013EK.42SGB编码器
AC58/0013EK.72DPI
AC58/0013EK.72DPI编码器
AC58/0013EK.72DPZ
AC58/0013EK.72DPZ编码器
AC58/0013EK.76SGB
AC58/0013EK.76SGB编码器
AC58/1212EK.42DPI
AC58/1212EK.42DPI编码器
AC58/1212EK.42DPZ
AC58/1212EK.42DPZ编码器
AC58/1212EK.42SGB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C58/1212EK.42SGB编码器
AC58/1212EK.42SGB编码器
AC58/1212EK.72DPI
AC58/1212EK.72DPI编码器
AC58/1212EK.72DPZ
AC58/1212EK.72DPZ编码器
AC58/1212EK.76SGB
AC58/1212EK.76SGB编码器
AC58/1213EK.42DPI
AC58/1213EK.42DPI编码器
AC58/1213EK.42DPZ
AC58/1213EK.42DPZ编码器
AC58/1213EK.42SGB
AC58/1213EK.42SGB编码器
AC58/1213EK.72DPI
AC58/1213EK.72DPI编码器
AC58/1213EK.72DPZ
AC58/1213EK.72DPZ编码器
AC58/1213EK.76SGB
AC58/1213EK.76SGB编码器
AC58/1214EK.42DPI
AC58/1214EK.42DPI编码器
AC58/1214EK.42DPZ
AC58/1214EK.42DPZ编码器
AC58/1214EK.72DPI
AC58/1214EK.72DPI编码器
AC58/1214EK.72DPZ
AC58/1214EK.72DPZ编码器
AC58系列DP
AC58系列DP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FS60A-S4KA065536
AFS60A-S4KA262144
AFS60A-S4PA065536
AFS60A-S4PA262144
ARS60-A4A04096
ARS60-A4A08192
ARS60-A4K04096
ARS60-A4K08192
ARS60-B4A04096
ARS60-B4A08192
ARS60-B4K04096
ARS60-B4K08192
ATM60
ATM60-A4A0XK09
ATM60-A4A0XK09编码器
ATM60-A4A0XK39
ATM60-A4A0XK39编码器
ATM60-A4A12X12
ATM60-A4A12X12编码器
ATM60-A4A13X12
ATM60-A4A13X12编码器
ATM60-A4K12X12
ATM60-A4K12X12编码器
ATM60-A4K13X12
ATM60-A4K13X12编码器
ATM60-A4L0XK03
ATM60-A4L12X12
ATM60-A4L12X12编码器
ATM60-A4L13X12
ATM60-A4L13X12编码器
ATM60-A4LXK03
ATM60-A4LXK03编码器
ATM60-A4M12X12
ATM60-A4M12X12编码器
ATM60-A4M13X12
ATM60-A4M13X12编码器
ATM60-A4N12X12
ATM60-A4N12X12编码器
ATM60-A4N13X12
ATM60-A4N13X12编码器
ATM60-P1H13X13
ATM60-P1H13X13编码器
ATM60-P4H13X13
ATM60-P4H13X13编码器
ATM60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TM90
ATM90编码器
AVM58
AVM58
AVM58I
AVM58I
AVM58I-011K1R0GN-1212
AVM58I-011K1R0GN-1212
AVM58I-011K1R0GN-1212编码器
AVM58I-011K1R0GN-1212编码器
AVM58I-011K1R0GN-1213
AVM58I-011K1R0GN-1213
AVM58I-011K1R0GN-1213编码器
AVM58I-011K1R0GN-1213编码器
AVM58I编码器
AVM58I编码器
AVM58N
AVM58N
AVM58N-011K1R0GN-1212
AVM58N-011K1R0GN-1212
AVM58N-011K1R0GN-1212编码器
AVM58N-011K1R0GN-1212编码器
AVM58N-011K1R0GN-1213
AVM58N-011K1R0GN-1213
AVM58N-011K1R0GN-1213编码器
AVM58N-011K1R0GN-1213编码器
AVM58N-032K1R0GN-1212
AVM58N-032K1R0GN-1213
AVM58N编码器
AVM58N编码器
AVM58编码器
AVM58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VS58
AVS58
AVS58I
AVS58I
AVS58I-011K1R0GN-0012
AVS58I-011K1R0GN-0012
AVS58I-011K1R0GN-0012编码器
AVS58I-011K1R0GN-0012编码器
AVS58I-011K1R0GN-0013
AVS58I-011K1R0GN-0013
AVS58I-011K1R0GN-0013编码器
AVS58I-011K1R0GN-0013编码器
AVS58I编码器
AVS58I编码器
AVS58N
AVS58N
AVS58N-011K1R0GN-0012
AVS58N-011K1R0GN-0012
AVS58N-011K1R0GN-0012编码器
AVS58N-011K1R0GN-0012编码器
AVS58N-011K1R0GN-0013
AVS58N-011K1R0GN-0013
AVS58N-011K1R0GN-0013编码器
AVS58N-011K1R0GN-0013编码器
AVS58N编码器
AVS58N编码器
AVS58编码器
AVS58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BEN
CVM58
CVM58N编码器
CVS58
CVS58N编码器
E6B2
E6B2-CWZ6C 1000P/R编码器
EAMS58C10-A6PR-4096/4096
EAMS58C10-A6PR编码器
eqn425编码器
FRABA编码器
OCD-CAA1B-1213-C10S-CRW
OCD-CAA1B-1213-C10S-CRW编码器
OCD-DPC1B
OCD-DPC1B-0012-C10S-H3P
OCD-DPC1B-0016-C10S-H3P
OCD-DPC1B-1212-C060-H3P
OCD-DPC1B-1212-C06S-H3P
OCD-DPC1B-1212-C100-H3P
OCD-DPC1B-1212-C100-H3P
OCD-DPC1B-1213-C060-H3P
OCD-DPC1B-1213-C100-H3P
OCD-DPC1B-1213-C100-H3P编码器
OCD-DPC1B编码器
OCD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OMRON编码器
P+F
P+F编码器
PHM506
PHM506PSSB13B12D5S6R
PHM506PSSB13B12D5S6R编码器
PHM506PSSB13B12D5S8R
PHM506PSSB13B12D5S8R编码器
PHM506PSSG13B12D5S6R
PHM506PSSG13B12D5S6R编码器
PHM506PSSG13B12D5S8R
PHM506PSSG13B12D5S8R编码器
PHM506编码器
PHM510
PHM510PSSB13B12D5S6R
PHM510PSSB13B12D5S6R编码器
PHM510PSSB13B12D5S8R
PHM510PSSB13B12D5S8R编码器
PHM510PSSG13B12D5S6R
PHM510PSSG13B12D5S6R编码器
PHM510PSSG13B12D5S8R
PHM510PSSG13B12D5S8R编码器
PHM510编码器
POSITAL
POSITAL编码器
PVM58
PVM58I
PVM58I-011AGROBN-1213
PVM58I-011AGROBN-1213编码器
PVM58I-011AGROBN-1216
PVM58I-011AGROBN-1216编码器
PVM58I-011AZROBN-1213
PVM58I-011AZROBN-1213编码器
PVM58I-011AZROBN-1216
PVM58I-011AZROBN-1216编码器
PVM58I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PVM58N
PVM58N-011AGROBN-1213
PVM58N-011AGROBN-1213编码器
PVM58N-011AGROBN-1216
PVM58N-011AGROBN-1216编码器
PVM58N-011AGROBN-1416编码器
PVM58N-011AZROBN-1213
PVM58N-011AZROBN-1213编码器
PVM58N-011AZROBN-1216
PVM58N-011AZROBN-1216编码器
PVM58N编码器
PVM58编码器
PVS58
PVS58I
PVS58I-011AGROBN-0013
PVS58I-011AGROBN-0013编码器
PVS58I-011AGROBN-0016
PVS58I-011AGROBN-0016编码器
PVS58I-011AZROBN-0013
PVS58I-011AZROBN-0013编码器
PVS58I-011AZROBN-0016
PVS58I-011AZROBN-0016编码器
PVS58I编码器
PVS58N
PVS58N-011AGROBN-0013
PVS58N-011AGROBN-0013编码器
PVS58N-011AGROBN-0016
PVS58N-011AGROBN-0016编码器
PVS58N-011AZROBN-0013
PVS58N-011AZROBN-0013编码器
PVS58N-011AZROBN-0016
PVS58N-011AZROBN-0016编码器
PVS58N编码器
PVS58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RHI90N-0HAK1R61N-01024
RVI58N-011K1R61N-01024
SAG-S100G
SAG-S100G-1213-C060-CRW
SAG-S100G-1213-C060-CRW编码器
SAG-S100G-1213-C100-CRW
SAG-S100G-1213-C100-CRW编码器
SAG-S100G编码器
SAG-SL00G
SAG-SL00G-1212-C060-CRW
SAG-SL00G-1212-C060-CRW编码器
SAG-SL00G-1212-C100-CRW
SAG-SL00G-1212-C100-CRW编码器
SAG-SL00G-1213-C060-CRW
SAG-SL00G-1213-C060-CRW编码器
SAG-SL00G-1213-C100-CRW
SAG-SL00G-1213-C100-CRW编码器
SAG-SL00G编码器
SAG编码器
scancon
scancon编码器
SCM-A101G-1212-C100-CRW
SCM-A101G-1212-C100-CRW编码器
倍加福编码器
倍加福编码器
编码器 欧姆龙
防爆编码器
防水编码器
欧姆龙E6B2编码器
欧姆龙编码器
施克编码器
西克编码器
角度位移传感器
拉绳式位移传感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生产厂家
拉线盒
拉线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直线位移传感器
GEX60-16 RE10 LSB
GLE360
GPS500/D-12-L
GPS512/D-12-L
GWS100
GWS175
GWS256
GWS360
GWS400
GWS500
GWS512
GWS540
大行程拉绳位移传感器
角度位移传感器
拉绳编码器
拉绳式位移传感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
拉线编码器
拉线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直线位移传感器
4-20MA编码器
485编码器
modbus编码器
profibus-dp编码器
RS485编码器
SSI编码器
编码器
编码器选型
大孔径编码器
多圈编码器
进口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开度仪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拉绳编码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
拉线编码器
拉线位移传感器
拉线位移传感器厂家
通孔编码器
位移传感器
闸门开度仪
大车纠偏仪
大跨度行车纠偏仪
大跨度纠偏仪
大跨度门机纠偏仪
电机同步纠偏仪
行车纠偏仪
行车同步纠偏仪
纠偏仪
龙门吊纠偏仪
龙门吊同步纠偏仪
启闭机纠偏仪
起重机纠偏仪
双路同步纠偏仪
天车纠偏仪
天车同步纠偏仪
同步纠偏控制仪
同步纠偏仪
液压油缸纠偏仪
0-10V编码器
0-5V编码器
1312/C2
485编码器
BEI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GAX
GP1312
GP1312/C2
GP1312RL/CH001K2V0
GP1312RL/EH001K2V0
GP1312RL/XH001T4V0
GP1312RL/XH001T8V1
modbu rtu
modbus编码器
PROFIBUS-DP编码器
ROQ425
ROQ425编码器
SAG-PP00G丹麦斯堪纳编码器
SGB编码器
SMJ
SMJ-II C1
SMJ-II C2
SMJ-II/C1-6
ssi编码器连接专用显示转换仪表
SSI串行
SSI转换仪表
TR编码器
编码器厂家
编码器选型
编码器仪表
并行编码器
测速编码器
串行编码器
磁性编码器
多圈编码器
高精度编码器
国产编码器
行车纠偏仪
荷重仪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恒力开度仪
机床编码器
角编码器
进口编码器
进口编码器替代
进口编码器替换
绝对位置编码器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开度表
开度荷重仪
开度仪
空心轴编码器
双路同步纠偏表
双路同步纠偏控制仪表
双路同步控制仪
水闸开度仪
同步纠偏
旋转编码器
增量编码器
增量型编码器
闸门开度
闸门开度测控仪
闸门开度仪
GWS512拉绳位移传感器
GWS500拉绳位移传感器
GWS400拉线位移传感器
GWS400拉线
GWS360拉绳位移传感器
GWS360拉绳
GWS256拉绳位移传感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GWS256拉绳
GPS512/D-12-L拉绳位移传感器
GPS512/D-12-L拉绳
GWS500拉绳
GWS512拉绳

网友D:
学习,学习,多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E(2017-06-05):
JFSH真正的生产是上海精芬,JFSH意思是这样解释的,J表示精 ,F表示芬,SH是上海第一个字母大写,表示上海的意思,所以JFSH是上海精芬的LOGO。这个JFSH编码器是上海精芬机产的。地上海嘉定鹤旋路江桥万达广场4号商务楼1115号,主要产品有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和防爆编码器,JFSH编码器总部在上海

JFSH真正的生产厂家是上海精芬机电机电有限公司,JFSH意思是这样解释的,J表示精 ,F表示芬,SH是上海第一个字母大写,表示上海的意思,所以JFSH是上海精芬的LOGO。
BEN是编码器的品牌所以叫BEN编码器,是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销售的。
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 网址www.sh-jingfen.com 电话:021-39536219 传真:021-39536217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鹤旋路江桥万达广场4号商务楼1115号BEN是专业生产编码器的跨国公司,主要产品有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和防爆编码器,BEN编码器总部在德国柏林,公司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有许多分支机构和代表处,是真正的国际性企业。BEN编码器生产基地在法国马赛 MARSEILLES,中文名:倍恩,上海精芬机电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代理商。
  一.编码器温度:-60℃~+120℃可电零二一三久伍叁六二一久
  二.BEN编码器防护分为:IP54-IP68.
  三.编码器速度:500 r/min~40000 r/min
  四.BEN编码器 分为:实心轴,盲孔,通孔。
  五.BEN编码器出线方式分为:侧出线,后出线
  六.BEN编码器按原理分为:磁编码器,光电编码器
  七.编码器功能:精确检测角度,位置,速度,圈数。BE420SM58-N011K1R07

网友E(2017-09-04):
JFSH绝对型单转和绝对型多转编码器,增量型、用于伺服电机的带有换向用相信号的编码器、用于齿条的编码器、公制测量轮、线驱动编码器、电子手轮、本安防爆型编码器、带增量输出的

绝对型单转编码器、用于转塔刀具转换的绝对型编码器和带有工业现场总线接口的绝对型编码器。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kubler旋转编码器是欧洲最重要的、最具规模,品种最齐全的编码

器,kubler编码器均在严格条件下经过长时间测试,产品质量得以严格保证同时,kubler的独特的生产管理体系保证了最快的交货时间。kubler编码器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已广泛应用于电

机、印刷包装机械、机床、冶金,纺织机械、电梯、和化工等。库伯勒的增量型和绝对值型BEN编码器和磁性尺测量技术,凭借出众的技术灵活的安装机械性能,完善的售后服务,立足市场.产

品被广泛应用于港口机械、冶金、机床、纺织机械、起重设备、自动仓储、化工、电梯、印刷包装等行业。
海茵兰茨 HEIN LANZ 10-58SN-3552-1024-BJ01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823.3841.1024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850.1225.G142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850.1285.G132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820.0830.1024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852.1233.G121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000.8312.1024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850.1282.G132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A02H.5231.5000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810.1241.0512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000.8352.1024
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000.8300.1024.BJ01
kuebler库伯勒编码器8.5000.0000.0360.BJ02
kuebler库伯勒增量型编码器:2400,2420,3700,3720,3610,3620,3600,5810,5000,5802, 5800,5803,5804,5805,5820,5822,A020,9000,5826,7030等系列。(例如:8.5820.3612.1024)
kuebler库伯勒绝对型编码器:3650,5853,5850,5852,5858CAN,5858Profibus,7031, 3670,5873,5870,5872,5878CAN,5878Profibus,7031,5876,5863,5862S, 5860,5868,9080等系列。

8.5810.1241.0512
8.5020.D351.1024
8.5823.1274.B323
8.5863.3284.G723
8.5020.D922.1024
8.5820.4512.4096
8.5800.1261.2000
8.5852.1233.G121
8.5820.1841.1024
8.5850.2145.G101
8.9080.1831.3001
8.5870.3642.B102
8.5860.1232.3001
8.5823.3841.1024
D8.1106.D245.2000
8.5868.7282.B112
8.5850.1241.G102
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例如8.9080.4131.3001)
D5.3501.A111.0000,D5.3501.A221.0000,D5.3501.A331.0000,D5.3502.A111.0000,D5.3502.A221.0000,D5.3502.A331.0000,D8.1106.0243.2000,D8.1106.0283.2000,

D8.12A1.0243.2000,D8.12A1.0283.2000,05.2400.0040.1000.5045,8.0010.4021,8.0010.4022,8.0010.4023,8.0010.4024,8.0010.4025,8.0010.4026,

8.0010.40V0.0000,8.0010.4T00.0000,8.0010.40S0,8.001040T0.000,8.001040U0.000,SENDIX 8.5873.XXXE.XXXX,SENDIX 8.5883.XXXE.XXXX,IS40 10, 45 , 60,CODIX 54X,55X,57X,G 300

005,LIMES LI20,RI20,8.RI20.031.XXXX.111,8.RI20.041.XXXX.111,8.RI20.045.XXXX.111,8.LI20.1111.2005, 8.LI20.1111.2016, 8.LI20.1111.2020, 8.LI20.1111.2050,

8.LI20.1121.2005, 8.LI20.1121.2016, 8.LI20.1121.2020, 8.LI20.1121.2050,8.RI20.031.0800.111, 8.RI20.031.1000.111, 8.RI20.031.1200.111,

8.RI20.031.1500.111,8.RI20.1587.111,8.RI20.031.2000.111,6.572.0116.D05,6.572.0116.D95,6.572.0118.D05,6.572.0118.D95,8.2450.1111.G121, 8.2450.1112.G121,

8.2450.1121.G121,8.2450.1122.G121,

8.2450.1211.G121,8.2450.1212.G121,8.2450.1221.G121,8.2450.1222.G121,8.2450.1311.G121,8.2450.1312.G121,8.2450.1321.G121,8.2450.1322.G121,
8.2450.2111.G121,8.2450.2112.G121,8.2450.2121.G121,8.2450.2122.G121,

8.2450.2211.G121,8.2450.2212.G121,8.2450.2221.G121,8.2450.2222.G121,8.2450.2311.G121,8.2450.2312.G121,8.2450.2321.G121,8.2450.2322.G121,

8.3651.2642.1311, 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8.3651.2642.1321, 8.3651.2642.1411, 8.3651.2642.1421, 8.3651.2642.2311, 8.3651.2642.2321, 8.3651.2642.2411,

8.3651.2642.2421, 8.3651.2642.3311, 8.3651.2642.3321, 8.3651.2642.3411, 8.3651.2642.3421, 8.3651.2642.4311, 8.3651.2642.4321, 8.3651.2642.4411, 8.3651.2642.4421,

8.3651.2644.1311, 8.3651.2644.1321, 8.3651.2644.1411, 8.3651.2644.1421, 8.3651.2644.2311, 8.3651.2644.2321, 8.3651.2644.2411, 8.3651.2644.2421, 8.3651.2644.3311,

8.3651.2644.3321, 8.3651.2644.3411, 8.3651.2644.3421, 8.3651.2644.4311, 8.3651.2644.4321, 8.3651.2644.4411, 8.3651.2644.4421, 8.3671.2XXX.XXX1, 8.3671.5XXX.XXX1,

8.3658.23C2.2111, 8.3658.23C4.2111, 8.3658.25C2.2111, 8.3658.25C4.2111, 8.3658.26C2.2111, 8.3658.26C4.2111, DS301 V4.02, DS305 V2.0,DS406 V3.1, 8.3678.22C2.2111,

8.3678.22C4.2111, 8.3678.23C2.2111, 8.3678.23C4.2111, 8.3678.24C2.2111, 8.3678.24C4.2111, 8.3678.26C2.2111, 8.3678.26C4.2111, 8.3678.52C2.2111, 8.3678.52C4.2111,

8.3678.53C2.2111, 8.3678.53C4.2111, 8.3678.54C2.2111, 8.3678.54C4.2111, 8.3678.56C2.2111, 8.3678.56C4.2111, 8.5858.11B2.B112, 8.5858.12B2.B112, 8.5858.13B2.B112,

8.5858.14B2.B112, 8.5858.21B2.B112, 8.5858.22B2.B112, 8.5858.23B2.B112, 8.5858.24B2.B112, 8.5858.31B2.B112, 8.5858.32B2.B112, 8.5858.33B2.B112, 8.5858.34B2.B112,

8.5858.41B2.B112, 8.5858.42B2.B112, 8.5858.43B2.B112, 8.5858.44B2.B112, 8.5858.51B2.B112, 8.5858.52B2.B112, 8.5858.53B2.B112, 8.5858.54B2.B112, 8.5858.61B2.B112,

8.5858.62B2.B112, 8.5858.63B2.B112, 8.5858.64B2.B112, 8.5858.71B2.B112, 8.5858.72B2.B112, 8.5858.73B2.B112, 8.5858.74B2.B112, 8.5878.13B2.B112, 8.5878.14B2.B112,

8.5878.15B2.B112, 8.5878.16B2.B112, 8.5878.18B2.B112, 8.5878.19B2.B112, 8.5878.23B2.B112, 8.5878.24B2.B112, 8.5878.25B2.B112, 8.5878.26B2.B112, 8.5878.28B2.B112,

8.5878.29B2.B112, 8.5878.33B2.B112, 8.5878.34B2.B112, 8.5878.35B2.B112, 8.5878.36B2.B112, 8.5878.38B2.B112, 8.5878.39B2.B112, 8.5878.43B2.B112, 8.5878.44B2.B112,

8.5878.45B2.B112, 8.5878.46B2.B112, 8.5878.48B2.B112, 8.5878.49B2.B112, 8.5878.53B2.B112, 8.5878.54B2.B112, 8.5878.55B2.B112, 8.5878.56B2.B112, 8.5878.58B2.B112,

8.5878.59B2.B112, 8.5878.63B2.B112, 8.5878.64B2.B112, 8.5878.65B2.B112, 8.5878.66B2.B112, 8.5878.68B2.B112, 8.5878.69B2.B112, 8.5868.11B2.B112, 8.5868.12B2.B112,

8.5868.13B2.B112, 8.5868.14B2.B112, 8.5868.21B2.B112, 8.5868.22B2.B112, 8.5868.23B2.B112, 8.5868.24B2.B112, 8.5868.31B2.B112, 8.5868.32B2.B112, 8.5868.33B2.B112,

8.5868.34B2.B112, 8.5868.41B2.B112, 8.5868.42B2.B112, 8.5868.43B2.B112, 8.5868.44B2.B112, 8.5868.51B2.B112, 8.5868.52B2.B112, 8.5868.53B2.B112, 8.5868.54B2.B112,

8.5868.71B2.B112, 8.5868.72B2.B112, 8.5868.73B2.B112, 8.5868.74B2.B112, 8.5888.13B2.B112, 8.5888.14B2.B112, 8.5888.15B2.B112, 8.5888.16B2.B112, 8.5888.18B2.B112,

8.5888.19B2.B112, 8.5888.23B2.B112, 8.5888.24B2.B112, 8.5888.25B2.B112, 8.5888.26B2.B112, 8.5888.28B2.B112, 8.5888.29B2.B112, 8.5888.33B2.B112, 8.5888.34B2.B112,

8.5888.35B2.B112, 8.5888.36B2.B112, 8.5888.38B2.B112, 8.5888.39B2.B112, 8.5888.43B2.B112, 8.5888.44B2.B112, 8.5888.45B2.B112, 8.5888.46B2.B112, 8.5888.48B2.B112,

8.5888.49B2.B112, 8.5888.53B2.B112, 8.5888.54B2.B112, 8.5888.55B2.B112, 8.5888.56B2.B112, 8.5888.58B2.B112, 8.5888.59B2.B112, 8.5888.63B2.B112, 8.5888.64B2.B112,

8.5888.65B2.B112, 8.5888.66B2.B112, 8.5888.68B2.B112, 8.5888.69B2.B112, 8.B1.10.010.0010, 8.B1.10.010.0020, 8.B1.10.010.0040, 8.B1.10.010.0050, 8.B1.10.010.0060,

8.B1.10.010.0100, 8.B1.10.010.0200, 8.B2.10.010.0010, 8.B2.10.010.0020, 8.B2.10.010.0040, 8.B2.10.010.0050, 8.B2.10.010.0060, 8.B2.10.010.0100,

8.B2.10.010.0200,8.LI50.1111.2050,8.LI50.1111.2250,8.LI50.1121.2050,8.LI50.1121.2250,D8.6A1.0125.3642.1250, D8.6A1.0025.3641.0500, D8.6A1.0025.3642.0600,

D8.6A1.0050.3641.0750, D8.6A1.0050.3642.1000,D8.3A1.0025.A111.0000, D8.3A1.0050.A111.0000, D8.3A1.0125.A111.0000, D8.3A1.0025.A221.0000, D8.3A1.0050.A221.0000,

D8.3A1.0125.A221.0000, D8.3A1.0025.A331.0000, D8.3A1.0050.A331.0000, D8.3A1.0125.A331.0000,D8.4B1.0100.00XX.XXXX, D8.4B1.0100.63XX, D8.4B1.0100.68XX,

D8.4B1.0200.00XX.XXXX, D8.4B1.0200.63XX, D8.4B1.0200.68XX, D8.4B1.0300.00XX.XXXX, D8.4B1.0300.63XX.XXXX, 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D8.4B1.0300.68XX.XXXX,D8.4B1.0100.0053.2000,D8.4B1.0200.6324.G123,D8.4B1.0300.6822.2113,D8.4B1.0100.6832.3113,8.5000.8353.200,8.5863.1224.G123,8.5868.1222.2113,8.5868

.1232.3113,D8.3B1.0100.A111.000, D8.3B1.0100.A221.000, D8.3B1.0100.A331.000, D8.3B1.0200.A111.000, D8.3B1.0200.A221.000, D8.3B1.0200.A331.000, D8.3B1.0300.A111.000,

D8.3B1.0300.A221.000, D8.3B1.0300.A331.000,D8.4C1.0600.00XX.XXXX, D8.4C1.0600.63XX.XXXX, D8.4C1.0600.68XX.XXXX, D8.4C1.0600.0053.2000, D8.4C1.0600.6324.G123,

D8.4C1.0600.6822.2113, D8.4C1.0600.6832.3113,8.3C1.0600.A111.0000, 8.3C1.0600.A113.0000, 8.3C1.0600.A221.0000, 8.3C1.0600.A331.0000, 8.3C1.0600.A223.0000,

8.3C1.0600.A333.0000,D8.4D1.0800.0053.2000,D8.4D1.1000.6324.G123,D8.4D1.2000.6822.2113,D8.4D1.4000.3113,8.IS40.21111, 8.IS40.21121, 8.IS40.21311, 8.IS40.221321,

8.IS40.22111, 8.IS40.22121, 8.IS40.22311, 8.IS40.221321, 8.IS40.23111, 8.IS40.23121, 8.IS40.23311, 8.IS40.23321, IST-SR085-XX-XX-

VXX,8.3650.XXXX.XXXX,8.3651.2XXX.XXX1,05.2400.1122.0050,

05.2400.1122.0100,05.2400.1122.0360,05.2400.1122.0500,05.2400.1122.1000,05.2400.1122.1024,05.2400.3321.1000,05.2400.3341.1000,05.2400.3331.0500,05.2400.3331.1000,05.2

420.1212.0100,05.2420.1212.0360,05.2420.1212.0500,05.2420.1212.1000,05.2420.1212.1024,05.2420.1222.0050,05.2420.1222.0100,05.2420.1222.0360,05.2420.1222.0500,05.2420.

1222.1000,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05.2420.1222.1024,
8.3700.XXXX.XXXX,
8.3700.1332.0050,
8.3700.1332.0360,
8.3700.1332.0500,
8.3700.1332.1000,
8.3700.1332.1024,
8.3720.XXXX.XXXX,
8.3720.5631.0100,
8.3720.5631.0360,
8.3720.5631.0500
8.3720.5631.1000
8.3720.5631.1024
8.3720.5611.0512
8.3720.5611.1024
8.3610.2121.1024
8.3610.3342.1024
8.3610.2363.1000
8.3620.224E.1024
8.3620.1264.1024
8.3620.562E.1000
8.3620.2434.0512
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8.5000.8358.0200
8.5000.8358.0360
8.5000.8358.0500
8.5000.8358.1000
8.5000.8358.5000
8.5000.B147.1000
8.5000.B147.1024
8.5000.B147.2500
8.5000.B147.5000
8.5000.B157.1024
8.5000.B157.2500
8.5000.B157.5000
8.5000.8354.1024
8.5000.8354.5000
8.5020.2351.1000
8.5020.2351.2500
8.5020.2511.5000,
8.5020.2551.0500,
8.5020.2551.3600,
8.5020.8552.1024,
8.5020.8552.5000,
8.5006.7358.1024,
8.5006.7124.2048,
8.5006.A344.1024,
8.5006.A124.1000,
8.5006.C324.2048,
8.5006.C124.3600,
8.5006.C854.2048,
8.5820.1145.0512,
8.5820.2181.0496,
8.5820.1195.1000,
8.5820.2182.1024,
8.5820.2245.1500,
8.5820.22YY.1800,
8.5820.3612.0500,
8.5820.2222.0600,
8.5820.2442.0750,
8.5820.3851.0800,
8.5820.3662.0960,
8.5820.4442.1000,
8.5820.4672.1024,
8.5803.1141.0500,
8.5803.1142.0512,
8.5803.2142.1000,
8.5803.2163.1024,
8.5803.2162.1960,
8.5823.3212.1000,
8.5823.3632.1024,
8.5823.4441.0512,
8.5823.1812.1800,
8.5823.2232.2048,
8.5804.1111.1000,
8.5804.1215.1024,
8.5804.2112.1500,
8.5804.2215.1800,
8.5804.2222.2048,
8.5805.1142.2048,
8.5805.1165.3600,
8.5805.1242.4096,
8.5805.2142.9012,
8.5805.2162.10000,
8.5824.3612.1000,
8.5824.2412.1024,
8.5824.3822.1800,
8.5825.3212.4096,
8.5825.2632.9012,
8.5825.1812.10000
8.5826.1611.1000
8.5826.3631.1024
8.5826.3871.1800,
8.5810.1132.0512
8.5810.2132.0600,
8.5810.1235.1024,
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8.5810.2232.2048,
8.9000.1141.1024.0000
8.9000.1162.2048.5007
8.9000.1155.3600.0000
8.9000.1165.1024.5007
8.9000.1172.1000.5007
8.7030.1412.1000
8.7030.2532.1024
8.7030.2632.1500
8.7030.2732.1800
8.A020.1111.1024
8.A02H.3532.1024
8.A020.3A52.2048
8.3671.1232.1311
8.3671.5444.1411
8.3671.2432.2422
8.3671.2634.2312
8.3671.2332.3311
8.5853.1111.G221
8.5853.2222.G322
8.5853.2124.B322
8.5853.1225.G722
8.5873.1122.G322
8.5873.1424.B423
8.5873.5454.G723
8.5850.2185.G122
8.5850.1231.G134
8.5870.1642.G102
8.5870.3841.G133
8.5870.2631.G122
8.5852.1211.E011
8.5852.2135.G131
8.5852.2133.G121
8.5852.1235.G141
8.5872.1611.E031
8.5872.1812.E011
8.5872.3611.G101
8.5872.3832.G131
8.5860.1212.1001
8.5860.1112.1001
8.5860.2212.1001
8.5860.2112.1001
8.5860.AA12.1001
8.5860.AD12.1001
8.5860.BB12.1001
8.5860.BE12.1001
8.5860.AF12.1001
8.9081.1122.2002
8.9081.2222.2002
8.9081.3332.3001
8.9081.4152.2003
8.9081.5552.2004
8.9081.4622.2002
8.9080.4131.3001
8.9080.2232.3001
8.9080.1131.3001
8.9080.2432.3001
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8.9080.4932.3001
8.9080.4432.3001
8.9080.3332.3001
8.9080.1111.1001

8.9080.2121.1001
8.9080.3621.2001
8.9080.4822.2001
8.9080.5511.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