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4-06-05):
小弟新手,现在在学习三菱的通信,想用串口调试助手接受PLC数据的数据,同时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PLC写数据,我的D8120设置通信参数,怎么就是接受不到数据,每次发个数据,接受到的都是 15??急急急...

网友A:
把你发的数据截图上来,叫大家帮你查看哪里出错了

楼主:
通讯设置看下对不对?

楼主:
串口就这样不停的收15,初学真不懂,是不是程序写错啦啊

网友B(2014-07-09):
我的跟你差不多,用串口助手跟三菱PLC通信不成功,请问你的连接方式是 PC-----SC-09----PLC形式吗?

网友C(2017-08-24):
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18-04-23):
看不懂,急死人

网友E(2018-10-17):
楼主搞定了没,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F:
我想要学习plc,了解非标自动化

网友G(2018-11-27):
我现在主要就是想学习11

网友H(2019-11-25):
引用 网友B:
我的跟你差不多,用串口助手跟三菱PLC通信不成功,请问...

网友I:
缺少东西,程序不全,

加一段

LD M8000  MOV H1 D100

                   MOV H6 D101

                    MOV H0 D102

                    MOV ?? D103

                    MOV H0 D104

                    MOV H1 D105

                    MOV CRC D106

                    MOV CRC D107

CRC校验码自己找个计算器算一下,算出来是16位四个数字,中间分开填入D106和D107,高位低位顺序忘了,你可以试下。

然后再去导通M8122。

网友I:
引用 网友I:
缺少东西,程序不全,加一段LD M8000  MOV ...

??是你要发送的数值

网友J:
用M8002去驱动RS指令这恐怕不合适吧!

网友K:
我发了一个三菱FX系列PLC无协议发送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1/814583_1.shtml

网友K:
我又分享了一个三菱FX系列PLC无协议接收的程序,希望对你有所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1/814586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