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s PLC可以扩展几个定位模块。

楼主(2014-06-05):
永宏FBs PLC可以扩展几个定位模块。

网友A:
永宏的定位功能是PLC自带的,最大能带4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永宏的定位功能是PLC自带的,最大能带4轴

永宏的不是扩展模块来定位的,是主机自带,单机最大4轴硬件高速脉冲输出,轴数不够可增加主机,各主机间高速联机可达920KHZ。可以多个主机高速互联实现很多轴。

网友C:
永宏PLC是没有专用定位模块的,其主机自带4轴的高速定位控制,需要更多可以多台主机联合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永宏PLC是没有专用定位模块的,其主机自带4轴的高速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永宏的定位功能...

 赞一个。

网友F:
单机4轴,如果需要增加的话可以用告诉联机来扩展,理论上最多联机256个,每台4轴的,算出来吓死你

网友G(2015-05-04):
有单独的插补模块:永宏插补30GM,听说不错……

网友H:
永宏主机是没有定位模块的,一台主机最多的就带4轴,不够的话只能通过增加主机来实现要求!

网友I(2017-09-30):
永宏的哪款做3轴定位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