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过热,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05):
今天遇到了两个电压互感器运行中明显一个过热,测量电流值一个明显偏大,拆掉负载(电压表),还是一样,怎么了,没想到这质量这么差,1A多的电流,多不才是合格啊,有没有标准啊!能告诉我吗?

网友:
电压互感器运行电流应不大于0.5A,1A电流肯定不正常。

网友A:
力测量仪表配合使用可测量电力系统的电压和电能.电压互感器与继电器配合使用可对电力配电系统发生的一些故障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保护.但电压互感器与变压器是不同的,他的主要作用户是传递电压信息.电压互感器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在出现短路的情况下不可以运行。;因为他要求变换电压准确,通常内阻抗很小,短路阻抗压降很小。当电力系统出现二次短路时电流会急剧增高,电压互感器就极有可能被烧坏。另外,由于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线路直接相连,所以要求其二次绕组一定要接地,以免在电力系统线路方面发生故障时,造成电仪表、微机保护装置损坏和给人带来的安全隐患。电互感互感器二次绕组要求:

‚    (1)电压二次回路有一点可以接地,经中控室零相小母线连通的几组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只可以在中控室将一点接地,每个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中性点在开关站的接地点应该断开。

    (2)、为了保护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可靠接地,每个电压互感器的中性线不允许接有可以断开的一切保险元件或着断路器,

    (3)、已在中控室一点接地的二次绕组,如果有这方面的必要,可以在开关站将二次绕组的中性性点氧化儿锌阀片接地或放电间隙接地。

       2、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的负荷一般都是一些具备高阻抗性能的电力测量仪表和一些继电保护装置的电压线圈,因此他的内阴压降是比较小的,所以这里的二次电压基本上就相当于二次电势,也就是说相当于空载运行着的变压器

楼主:
这个出厂时应该会有试验吧,是不是所谓的短路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