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导出U盘包里面的工程

楼主(2014-06-05):
刚做了工程,保存在桌面的,现在重装系统忘记保存了,但是这个工程当时制作了一个U盘启动包的,现在有办法从U盘启动包打开这个工程吗?求高手指点下,感激不尽啦!

网友A:
U盘启动包,那只是启动操作系统的吧。不过你可以试试用数据恢复软件,找回原来的文件!

网友B:
U盘启动包 好像只是直接下载到 MCGS 屏的吧 ?

网友C:
用数据恢复试试吧,估计你说的U盘包里边没有程序

网友D:
别想了,导不出来的。

网友E(2016-11-24):
估计是导不出来了。问下客服吧

网友F(2017-08-26):
别想了,导不出来的

网友G:
谢谢 各位大师们

网友H:
这样子导不出来了的,基本上作废了

网友I(2017-10-14):
同样的问题,也想知道啊

网友J:
没了就是没了,看来是没办法了

网友K(2019-09-14):
U盘启动包直接下载到 MCGS 屏,再从屏上传工程

网友L(2023-07-22):
像我这样积分不够的只能到处发帖了

网友M(2024-06-10):
同样在问题我也在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