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对开关电源电源质量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4-06-06):
硬件:

22KW,380V变频器一只,

200W,DC24V开关电源一只,

DC24V接近开关一只,

连接:

变频器接入三相电源

开关电源接入AC220V电源(用变频器输入电源的一相和N)

把接近开关连接到开关电源的输出DC24V

这个时候情况:
当变频器没有运行时,

接近开关状态正常,

当运行变频器后,

接近开关指示的LED发光二级管在没有检测到信号时微亮,检测时,不好的接近开关会有误动作。

我的问题是:

这种变频器谐波主要通过开关电源的输入AC220线路串入(不管是线路内串入还是电磁串入),而开关电源有滤波电路,为什么不能把它滤掉呢?

这种干扰,如何从开关电源方面入手解决?(由于设备实际结构,加隔离变压器不太方便,或效果不太好)

网友A:
我也关注一下解决方案。

有没有给开关电源的公司打电话咨询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好处理啊。。我就是把传感器的电源改用成PLC24V输出,要求高的输入点也用PLC电源。其他的供电或者继电器线圈就用开关电源

网友C:
奇形的谐波频率高,可能有的开关电源滤不掉,产生干扰

网友D:
用线性电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好处理啊。。我就是把传感器的电源...

PLC电源也不行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线性电源呀!

线性电源是什么东东,求科普!

网友E:
也许不是通过电源线干扰的,有可能是通过无线空间的干扰,你看看是不是离得近的有干扰,离得远的就干扰小,另外是不是变频器所带的设备对外的干扰造成的

网友F:
不是开关电源干扰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