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霍尔式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14-06-06):
首先这个接近开关质量还是可以的,用了5年以上了,一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去年在一个企业发生这样的一个怪事:

两个同样的霍尔接近开关,离电箱一只大概2米这样,一只大概16米这样,设备有2只11KW电机用30KW变频器拖动,每次启动停止,那只离电箱16米的霍尔接近开关就有可能坏,已经坏了10多只了(不是每次启停都坏,概率比较大)。

这是什么情况呢?

目前比较稳定的大都是离电箱近的,只有这家这只接近开关离电箱太远,就出了这问题。

网友A:
不知道那损坏的霍尔开关和变频器之间是否有电缆连接,或者是电缆在同一桥架或者管道布置。建议检查线路、检查接地情况。

网友B:
建议16米的开关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并且屏蔽层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损坏的霍尔开关和变频器之间是否有电缆连接,或者...

没有,管道也不在一起,直径距离120CM左右,两个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16米的开关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并且屏蔽层接地

电缆已经采用屏蔽,并且已经接地

网友C:
给变频器输出端加装专用电抗器或者加装一个合适的磁环(把变频器输出线在磁环绕3-5圈)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D:
看看电缆是不是虚接了导致有高压产生使其损坏。

网友E:
不知道那损坏的霍尔开关和变频器之间是否有电缆连接,或者是电缆在同一桥架或者管道布置。建议检查线路、检查接地情况

网友F:
变频器干扰很大,建议还是做好屏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给变频器输出端加装专用电抗器或者加装一个合适的磁环(把...

什么原理呢?

网友H:
没用中间继电器做隔离吗?霍尔开关容易过载过压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