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NX变频器最大数字量输入和输出点

楼主(2014-06-06):
  伟肯NX变频器最大数字量输入和输出点有多少个,有人知道吗?

  需要配哪些选件卡?

网友A:
标配A1 A2卡       A1卡6DI  2AI 1AO      A2卡2DO

网友B:
数字量输入是DI1-DI6,6个点,输出是RO1/RO2,RO1、RO2是两个继电器输出,均有常开常闭输出,类似4个输出点。

楼主:
在多目标应用宏中,显示参数V1.22.7和V1.22.8一共可以显示30个数字量输入,表示NX变频器最大的数字量输入应用有30个吧,不应该只有6个吧。

网友C:
这个问题找我啊,楼上说的都对,要更详细的找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