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如何做冗余系统

楼主(2014-06-06):
  s7-300做冗余系统需要把所有的硬件设备都做成两套一样的吗?谢谢指教。

网友A:
只需要把 主站那台PLC做成双的。其他有双的最好,没双的暂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把 主站那台PLC做成双的。其他有双的最好,没双...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