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历的设置

楼主(2014-06-06):
D0 是年

D1 是星期

D2 是月

D3 是日

D4 是小时

D5 是分钟

D6 是秒

经过测试D4是以12个小时为单位进位,怎么样设置D4以24小时进位?

网友A:
在台达PLC编程手册中,介绍D1315(时)的范围在0-23之间!另外,你可以单击“设置”菜单,然后选择“万年历设置”

楼主:
对: jsyljb 台达PLC编程手册中,介绍D1315(时)的范围在0-... 内容的

我这样写  却跟现在的时间不同步?

网友B:
还没整过,学习了

网友C(2014-07-21):
貌似一楼比较经典,组合定时器和计数器,定时器设置成1秒脉冲,计数器3个时分秒,选择成24复位不就好了

网友D(2016-06-3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jsyljb 台达PLC编程手册中,介...

 你这样写肯定不对呀,如果要16年12月30号0点定时停机你直接 LD>= D1315 k0   and>= d1316  k30  and>= d1317 k12   and>= d1319 k16  set m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