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打雷时,位移传感器依旧在使用,会不会被雷给劈?

楼主(2014-06-06):
雨天打雷时,位移传感器依旧在使用,会不会被雷给劈?

网友A(2014-07-14):
不会,它有避雷的设置,一款还不错的传感器

网友B:
应该不影响吧这个?不是太了解这款传感器

网友C:
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在使用中应注意的事项

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也叫电子尺,实际上就是一个滑动变阻器。那么直线位移传感器在使用时应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是作为分压器使用,以相对电压来显示所测量位置的实际位置。因此,就对这个装置(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提出了几点要求:

 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不能接错电子尺的三条线,1#、3#线是电源线,2#是输出线除1#、3#线电源线可以调换外,2# 线只能是输出线。上述线一旦接错,将出现线性误差大,控制精度差,容易显示跳动等现象。如果出现控制非常困难,就应该怀疑是接错线。安装对中性要好,角度容许±12°误差,平行度偏差容许±0.5mm,是指某一误差,如果角度误差和平行度误差都偏大,就会导致显示数字跳动。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出电压的波动。一定要作角度和平行度的调整。请特别注意:在现场将电子尺的铝合金支架更换成不锈钢支架后,同时应将拉杆牵引安装位升高2 mm。否则,接地问题解决了,又形成了不对中的问题,必须同时解决。 供电电源要有足够的容量,如果电源容量太小,容易发生如下情况:合模运动会导致射胶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显示跳动,或熔胶运动会导致合模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的显示波动。特别是电磁阀驱动电源于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供电电源在一起时容易出现上述情况,严重时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到电压的波动。如果在排除了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对中性不好的情况下仍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怀疑是电源的功率偏小。

 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 对于使用时间很久的电子尺,由于早期的产品无密封,可能有很多杂质,并有油、水混合物,影响电刷的接触电阻,导致显示数字跳动,可以认为是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本身的早期损坏。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显示故障的处理简单。设备上只要一只数字式万用表,一段电线即可,只要综合分析,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是困难。

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不能有外界的干扰,包括静电干扰和高频干扰。因此,设备的强电线路与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的信号线应分开线槽。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应使用强制接地支架,且使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外壳(可测量端盖螺丝与支架之间的电阻,应小于1Ω电阻)良好接地,信号线应使用屏蔽线,且在电箱的一端应予将屏蔽线接地或接直流电源负极。静电干扰时,一般万用表的电压测量非常正常,但就是显示数字跳动;高频干扰时其现象也一样。验证是不是静电干扰,用一段电源线将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的封盖螺丝与机器上某一点金属短接即可,只要一短接,静电干扰立即消除。但高频干扰就难以用上述办法消除,而且机器手、变频节电器多出现高频干扰,可以用停止机器手或变频节电器的办法验证。直线位移传感器
 供电电压要稳定,工业电源要求±0.1%的稳定性,比如基准电压10V,允许有±0.01V的波动,否则,会导致显示的较大波动。如果这时的显示波动幅度不超过波动电压的波动幅度,直线位移传感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就属于正常。

 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

网友D(2014-09-10):
不会的吧,你百度上搜索一下吧

网友E:
应该不会的,具体你咨询一下传感器厂家

网友F(2014-10-13):
不懂这个,不爱去了解这些,哈哈,可以问问呢我的公司真尚有

网友G(2014-12-02):
应该不会的,现在都安有防雷装置

网友H:
虽然不太懂 但是看了之后觉得大家好有爱心

http://suremeters.com/liuliangji/wojieliuliangji/liuliangji_2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