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如何运行自己用C#做的程序

楼主(2014-06-06):
我有一块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触摸屏是基于wince的系统,但是我用VS2008 C#做了一个简单的EXE文件,但是用U盘拷贝到上面无法打开运行。请问各位高手怎样才能打开它?如果有资料的话请发到我的邮箱2603392991@qq.com,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肯定打不开,至于为什么,你百度下wince系统的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B:
联系供应商索要SDK高级开发包,再使用EVC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C(2016-06-12):
索要SDK高级开发包,再使用EVC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D(2016-08-03):
不明白,太难了。。。。。。。。

楼主(2018-03-05):
不好意思哦,用过很久了,现在回复一下,解决办法是,昆仑通态在用wince系统时自启动了自己的组态文件,所以要向昆仑通态索取一个文件让他回到桌面,然后用自己开发的软件替换掉就可以了,然后开机,就启动了自己开发的软件,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哦,用过很久了,现在回复一下,解决办法是,昆仑...

能说具体点吗,求教下如何用C#调试wince设备呢,用以太网连的,配置通过,就是到最后一步提示无法调试

网友F(2018-04-21):
回复内容: 对:liu_jia_xi不好意思哦,用过很久了,现在回复一下,解决办法是,昆仑...内容的回复! 你好,你那边有相关的开发资料吗?我也正在找这方面的东西,感觉昆仑通态提供的开发组件,有些东西不大符合自己的心意,想要自己做。邮箱wuyz@thingcom.com

网友G:
刚看了下。东西还不错。吸取经验了~~

网友H(2018-09-14):
大佬。我最近也在搞在wince下运行exe,求给点资料

网友I:
大神啊,必须好好的学习怎么应用

网友J:
涨涨知识,对你我都有好处。

网友(2018-12-05):
这个SDK昆仑通态提供吗?主要关心可以使用C#开发吗?

网友I(2021-07-01):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哦,用过很久了,现在回复一下,解决办法是,昆仑通态在用wince系统时自启动了自己的组态文件,所以要向昆仑通态索取一个文件让他回到桌面,然后用自己开发的软件替换掉就可以了,然后开机,就启动了自...



请发我一份资料,谢谢 39348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