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烧成这样,你还认识她吗?

楼主(2014-06-06):
电磁阀烧成这样,你还认识她吗?

网友A:
没有电磁阀的样了。怎么烧成这样了。

楼主:
这个是没有烧的,但是也遭遇池鱼了

网友B:
查明原因了吗?

网友C:
起火了吧,烧的这么厉害。

网友D:
这都不是普通的烧了。

楼主:
原因:这是汽车厂涂胶系统的电磁阀

原来设计人员做的设计很烂,导致电线起火,

然后引发汽车玻璃胶着火燃烧......

网友E:
什么原因导致电线起火?

网友F:
当时为什么没发现是设计上有漏洞  出事了 就是设计人员的过错和失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时为什么没发现是设计上有漏洞  出事了 就是设计人员...

原因如下:

最初方案是我们做的,另一家生产商跟客户关系较好拿走我们做的图纸并改动以后跟客户做(至于中间还有什么狗逼倒灶的事情俺不知道也不想管),结果到了调试末期就起火!烧毁后客户又找我们重新修复制作

网友G:
长见识了,没见过烧成这样的

网友H:
烧的并不是很厉害本来可以换置部分元器件即可,不知哪个笨蛋使用了泡沫或干粉灭火器全毁了。现场没有配备电气火灾最常用的二氧化碳灭火器或1211灭火器?价格是贵了点,得不偿失机器全毁了。

网友I:
烧坏了吧!!!!!!!!

网友J:
估计不是电气着火,现场电气都是带保险和微弱能量的,不至于造成火灾。

网友K:
找你们重新制作,那你们又是一笔生意哟。

网友L:
说“狗逼倒灶”的应该是沪、苏、杭一带的

网友M:
吃到苦头,知道回头了。最恨这种人,偷拿人家的设计。

网友N:
24v直流不至于烧成这样,应该是其他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