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下小弟电梯编程思路小弟是初学者

楼主(2014-06-06):
用比较指令加减计数器写,大家看看这样的思路有没有问题。下面暂时按4层,单平层感应器。

网友A:
不是很懂你要表达的意思,可以说明白点吗? 其中有个M0好像没作用,其余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仿真下。

网友B:
思路没问题 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你要表达的意思,可以说明白点吗? 其中有个M0...

MO控制计数器增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