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测量谐波问题

楼主(2014-06-06):
      端午节的前一天,来一个公司,说要去现场测试下几个设备的谐波,然后炎炎夏日直奔现场,然后突然发现居然带去的FLUKE345表测量电流谐波的时候检测不到电流,然后我让他换成测电压的,电压谐波可以测量到,然后再换过来测量电流谐波又可以测量的到了。再换测量另外一台设备时,问题照旧了。因此怀疑这个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流谐波不准确,无法正常测量,测量上端的电流谐波显示正常,不知道有TX里面有测量经验么,一起讨论下?变频器是施耐德ATV71的变频器,带输入输出电抗器的;

网友A:
走走大师:你应该找“FLUKE”才知道问题原因,因为他们才是最有说话权利的!

网友B:
 没用过这么高大上的 测量仪器 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走大师:你应该找“FLUKE”才知道问题原因,因为他...

 会找滴,据说这个月他们要来,那表不是我们自己的。

网友C:
这种问题可直接打他们的热线,他们服务还可以,我就打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