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 威图空调维修过程

楼主(2014-06-06):
  “每日一图” 活动继续开展,大奖也有可能会是你的,摄影版块 随时会有 意想不到有大奖丢出来

   亲,来吧, 发帖就会有彩票中的,天热了,发发帖会凉爽一些。

   这不,天一热,电柜上的 空调也开始不工作啦,今天中午一台电柜的 空调 SIEMENS 的空气开关跳了,值班员打开柜门,再次上次,可发现上电几十秒后 空开还是跳了。直接拆下柜下

  将威图电柜拆下,并做清洁,发现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味道

   将空调拆下拿到办公室,电话威图上海维修部来人一看,说空开坏的话就是压缩机烧坏了,晕,都不用万用 表就说是压缩机坏了?

   报价 约 5K ,直接更换压缩机,且从 380V 的更换为 220V 的

   想想真是高手,万用表都没有拿出来测量 一下就能判断是 压缩机坏了,说用了快10 年了基本差不多,建议我司示要维修直接买新的,汗!

   于是几个人动手直接将 威图空调全拆开,连电路板也拆下 !

  想了半天,这个维修员有点不靠谱,于是说先和领导商量 ,将控制电路板清洁一下,用万用表一测量,汗!M1 的 压缩机三相阻值是正常的,M2,M4 风机阻值也正常,于是怀疑电路板问题

  最后再测量出电路板上的上一个继电器的触头烧坏,继电器吸合时压缩机三相缺相而让空开跳,直接更换一个新的接触器,空调又开始继续运行!

网友A:
不屈不挠的工控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屈不挠的工控人啊

不屈不挠的精神!

网友C:
是自己维修,还是找专业人员?

网友D:
看来楼主业务范围又扩大了。空调维修。

网友E:
我这有80几台威图空调,和你这个一样的,

这块板子我这边的采购价2400马屁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80几台威图空调,和你这个一样的,这块板子我这边...

  我们报价要 3K 多MP,还有发现,板上没有什么元件,就一个控制电路,应坏的机会少,再就是那二个大的启动接触器

网友F:
       这都是潜规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都是潜规则了!

 等你哪天自己开了公司才会知道,这不是潜规则,这是游戏规则。

网友H:
水哥为公司省le了一大笔维修费。

网友I:
楼主很专业也很敬业!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都是潜规则了!

网友K(2014-11-08):
不屈不挠的精神!

网友L(2016-02-29):
牛人风采,工匠精神发扬光大。

网友M(2016-04-20):
威图壳体和空调质量没的说 感慨德国做工 我们也在进行仿制 仿的都太烂   它的空调每年内外彻底清扫一次,一般工况下运行个4-5年应没任何问题,具有高温腐蚀场所寿命可能相对较低,我这里是铝制压铸件生产车间,车间内的金属粉尘附着在空调的铝制散热片上发生化学反应导致铝散热片2-3年就腐蚀掉了,重新更换散热片后运行如初。

网友N(2018-01-21):
我是做电柜空调的,也经常给人维修。说句实在话,机柜空调用10年基本已经没有修的必要了,元器件寿命基本已到。今天修了这个器件,明天就会修那个器件,你算算零整比就知道了,不如买个新的划算、省心。我这威图空调整机和配件都有,像压缩机、风机、控制电路板等都有,威图原厂全新的,13971697828,价格比其他要低一些。

网友O(2019-03-08):
厉害的一塌糊涂,省了不是钱

网友P(2019-04-09):
这外形看,这是一台威图Blue e系列机柜空调,算比较好的空调的了。从我做这么多年机柜空调的经验判断,这台空调真的不用再修理或者更换什么了,10年相当于汽车开了30万公里,真的没有必要再更换大件了。威图这个系列的空调价格确实比较贵,但质量在那摆着(10年国内品牌几个能做到,好的品牌有威图百能堡等)。如果觉得价格贵,我可以给你推荐1个国产上市公司的电柜空调,产品定位与威图该系列相同,机柜开孔在出厂前可以做成与威图一致,货到了直接安装,不用对原孔进行变更。

网友P:
需要威图空调控制板的,可通过这个链接找到我们:威图Blue e空调控制板下边是德国威图空调控制板的图片:

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就可以让你的空调控制板不会被油雾、粉尘污染,非常简单,我的客户都用了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