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异响

楼主(2014-06-06):
有一台200KW的400P变频器内部啪啪的响,暂时还没有影响运行,究竟怎么回事呢,盼解!

同时电机会有抖动,电流有波动

网友A:
楼主,建议安排停车检修,肯定是有问题,否则等罢工维修,难度更大。

网友B:
估计有电容损坏哦!!

网友C:
应该是内部铜排间打火,最好停机拆开处理下,很多时候是灰尘堆积,空气潮湿时放电。

网友D:
  都开始 啪嗒 响的话,建议拆开检查,或是变频器停车过久没有运行,受潮了--

网友E:
可能性很多,会不会内部接触器问题呢?

期待楼主分享答案

楼主:
变频器拆开检查也没有发现异常,响声是间断性的,响的时候电机在抖动

网友F:
把变频器开盖运行观察找一下原因

网友G:
可能是变频器受潮,有导电尘埃,应该停机检修

网友H:
最后怎么解决的?期待答案。

楼主:
请ABB工程师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内部铜排间打火,最好停机拆开处理下,很多时候是灰...

网友J(2014-08-21):
估计是灰尘太多的原因

网友K:
停机--仔细检查变频器出线和电机?

网友L:
负载比较大吧

可以增加电抗器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