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4000 Utility搜索不到4017+和4117

楼主(2014-06-06):
求助一下,我把ADAM4017+、4117和4024接到4520上,然后用RS485/232接到工控机COM1(是RS232的)串口上,然后用ADAM-4000 Utility想搜索设置一下,结果能搜到4024却搜不到ADAM4017+、4117,请问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感觉接线应该没有错啊,如果没有其他原因难道真是接线的原因?

楼主:
后来发现拆掉ADAM4017+与ADAM4117任意一个连到4520的数据接线,就可以搜索到连着的那个,可能是地址冲突了,还没有查怎么修改地址

网友A(2014-09-05):
ADAM4017的灯亮吗?如果亮的话,你的情况跟我的一样,你可以换一个开关电源试试或者是4017本身的问题,再就是是不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B(2015-03-06):
是不是软件需要升级,或者得安装数据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