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网无功补偿的原理和意义

楼主(2014-06-06):
一、无功补偿的原理

  电网中的许多用电设备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

用电设备在能量转换过程中建立了交变磁场,在一个周期内吸收的功率和释放的功率相等,

这种功率叫无功功率。

电力系统中,不但有功功率平衡,无功功率也要平衡。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之间关系,如下图

由图可以看出,在有功功率 P 一定的情况下,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 cosφ

越小,则系统所需的无功功率 Q 越大。

如果无功功率不是由电容器提供,则必然消耗电力系统的无功功率,供电线路的导线和变压器的容量随之增大。在用户侧无功补偿能量不足的情况下,不仅增加供电投资、降低设备利用率,同时也将增加线路的损耗。

为此,《供用电营业规则》中规定:无功电力应就地平衡,用户应在提高

用电自然功率因数的基础上,设计和装置无功补偿设备,并做到随其负荷和电压变

动及时投入或切除,防止无功倒送。

《供用电营业规则》中还规定用户的功率因数

应达到相应的标准,否则供电部门可以拒绝供电。因此,无论对供电部门还是用电企业,对无功功率进行动态补偿以提高功率因数,防止无功倒送,从而节约电能,提高运行质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无功补偿的基本原理是:把具有容性功率负荷的装置与感性功率负荷并联接入同一电路,能量在两种负荷之间相互交换。这样,感性负荷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可由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补偿。

楼主:
二、无功补偿的意义

无功补偿在配电网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功率因数

(2)降低输电线路及变压器的损耗

当功率因数 cosφ 提高以后,线路中损耗大大下降。由于进行了无功

补偿,可使补偿点以前的线路中通过的无功电流减小,从而使线路的供电能力增加,

损耗减小。

(3)改善电压质量

(4)提高设备出力

如图 所示,有功功率 P=Scosφ,当供电设备的视在功率 S 一定时,随着功

率因数cosφ的提高,设备的有功功率P也随之增大(P+ΔP)。

由此可以看出,在增加了无功补偿装置以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增加有功设备的出力

网友A:
学习一下,那些楼主。期待更详细的介绍。

网友B:
请楼主继续讲计算公式在分享一下就更完美啦!!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