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断电后设置的参数如何保存

楼主(2014-06-06):
各位工友,你们好!请问我用MCGS组态了一个参数设置界面,为下位机PLC提供参数,有好多开关量和数值量,但是如果MCGS断电后该如何保存这些参数,并且再次上电时能够自动对应的读取这些参数呢?求教方法,谢谢!因为工程小区有时会停电

网友A:
可以用把这两个指令放到循环脚本里,让循环脚本一直执行。
!SaveDataInit(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这样数据就实时的被保存成默认值了,停电,在上电后,数据就会以默认值的形式显示出来了。

网友B:
1, MCGS 屏是可以保存一些数据的 , 一楼的 那个方法以就

2,但是如何是 从 PLC 来的 数据,MCGS 屏好像不能直接进行修改显示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把这两个指令放到循环脚本里,让循环脚本一直执行。...

非常地感谢您,万分感谢!直接这两条指令就可以了吗,括号里不用写什么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MCGS 屏是可以保存一些数据的 , 一楼的 那...

谢谢你,主要是保存触摸屏设置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把这两个指令放到循环脚本里,让循环脚本一直执行。...

你好,我试了一下,把那两条指令放在了循环脚本里,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行啊,断电再上电后设置的参数又都没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 MCGS 屏...

你好,我把那两条指令放在了循环脚本里,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行啊,断电再上电后设置的参数又都没了

网友C(2015-08-26):
大神,还在么,mcgs怎么给下位机做提供参数修改?就是plc程序里面温度设定好上下限,mcgs做一个界面改变这个上下限参数,

网友D(2016-03-22):
很想知道结果,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E:
断电是没效果的

可靠的做法是将这些指令

!SaveDataInit(data 0 )

.

.

.

!SaveDataInit(data n )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做在一个按钮指令里,或者间接定时触发策略里。

网友F(2016-05-14):
很想知道简单的结果,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G(2016-06-18):
实用,非常好,谢谢,知道问题的解决方法了

网友H(2016-08-18):
用PLC里的,数据块啊,设置触摸屏变量为读写类型。PLC里做掉电保持,PLC断电 触摸屏断电都不会影响数据

网友I:
我遇到类似的情况

用的西门子的PLC、 MCGS触摸屏,由于设备长时间断电,重新启动设备,人机内的参数会丢失。需要加一个西门子的电池,电池寿命200天

网友J(2016-09-27):
支持一下吧。支持一下吧。

网友K(2018-07-12):
解决的方案有吗?

网友L(2018-09-14):
用文件操作函数,把数据写到硬盘上(MSGS是称其为硬盘的,不到一百M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