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配合编码器测速的问题

楼主(2014-06-07):
我想用编码器测量液压马达的转速,求师傅发一个程序,在书上看了一个程序不太明白。我的编码器是五根线,有A,B,Z之分,我的接线也是A接I0.0,B接i0.1,这个是不是要用到高速计数器的正交计数?可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一个是使用的hsc0的模式0,不太懂为什么?师傅们能不能截图发给小弟一个?谢谢啦!

网友A:
先看看手册中的高速计数器的使用,再用中断进行编程处理程序。

网友B:
看看手册吧,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手册中的高速计数器的使用,再用中断进行编程处理程序。

师傅,注意是中断程序中不知道怎么将定时采集的编码器的脉冲转换成实际的电机转数,师傅能否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手册吧,很简单的。。。。。。。。。。。

师傅能不能帮忙编一个程序?小弟不剩感激

网友C(2020-11-17):
辽宁电工路过!!

网友D(2021-11-06):
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D: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