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4-06-07):
请问下,高速计数器FM350-2模块能在系统中使用2块吗?因为需要同时读取6个高速脉冲。要是不能使用2块的话,怎么才能实现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看看硬件能不能配置了,可以的话就能

楼主:
对: zhu860423060 应该可以的,看看硬件能不能配置了,可以的话就能

硬件组态没有提示错误,可是编程时有些不一样。我拍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有没有高手说一下,到底行不行啊?

楼主:
会用了,我在百度上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