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昆仑通态的屏怎么控制一个PLC

楼主(2014-06-07):
   一个200的PLC和一个昆仑的屏通讯,然后另一个昆仑的屏和屏通讯,一起控制200的PLC。。可行吗??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之间做数据转发,然后利用其中一台与西门子200PLC通讯

网友:
在现场测试过这种方案,用两个昆仑的触摸屏和一个永宏的PLC进行通讯,一个触摸屏和PLC进行通讯,屏与屏之间做MODBUS TCP数据转发,有一个问题就是按一松零,按下置一松开不清零,后来还是PLC加了一个串口,一个触摸屏对应PLC一个串口。

网友A:
对:   在现场测试过这种方案,用两个昆仑的触摸屏和一个永宏的P... 内容的回复!

 遇到这种情况应考虑是否屏的CPU占用率过高,将驱动的最小采集周期以及通讯等待时间适当的延长应该就没问题了,延长500MS为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在现场测试过这种方案,用两个昆仑的...

对转发的数据量比较少的时候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当数据量多的时候就没用了。当触摸屏再有数据转发的时候下位机的驱动里面的通道数据通道是要全部采集的,没有数据转发的时候只是当前画面需要哪些数据就采集哪些数据。

网友B(2015-07-18):
编写了一个简单程序在组态软件上可以控制PLC输出,但是将工程下载到触摸屏后,将触摸屏与PLC连起来,触摸屏却无法控制PLC输出,求大神解救。

网友C(2015-09-26):
这种情况可能是触摸屏和PLC之间的通讯出了问题。修改通讯口的参数试试

引用 网友B:
编写了一个简单程序在组态软件上可以控制PLC输出,但是...

网友D(2016-02-27):
应该可以设置成主从站。通讯上可用莫迪康RTU方式。

网友E(2017-10-29):
有做广告的

网友F:
对:   在现场测试过这种方案,用两个昆仑的触摸屏和一个永宏的P... 内容的回复!大哥那你帮半挂吧

网友F:
对:   在现场测试过这种方案,用两个昆仑的触摸屏和一个永宏的P... 内容的回复!

本人接了一个用MCGS控制PLC的工程 2个7062TD控制 FX1N 60 MT -001 一个走串口 通过fx1n 485 bd控制PLC另一个用232编程口控制

然后我是因为两个屏距离PLC大约30米 买30,米因为232转422(三菱通讯线)太贵所以准备用通讯线一端的232母头通过DB9的公头转换一下 然后触摸屏的232接db9的母头 然后DB9公母之间用2芯的屏蔽线链接一下

结果屏和三菱PLC通训不上(以前一个屏的时候用编程口可以通讯)无论是485还是232口

最后按照原来的三菱通讯线直接链接也不好使了。所以 后来换了个PLC也不好使

两个屏都不好使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是屏的232/485接口坏了吗?

网友G:
看你用什么通讯协议了

网友H(2018-06-09):
应该没这么复杂吧

网友I(2019-06-11):
虽然没试过这么复杂的程序,但是学习了

网友(2019-08-23):
解答的能符实例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在现场测试过这种方案,用两个昆仑的...

触摸屏之间做数据转发,然后利用其中一台与西门子200PLC通讯;调整数据转发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