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14-06-07):
台达的人机界面内置的3伏电池如果没电的话,里面的程序会掉失吗?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最好在电脑里面备份一个。。。数据丢失得不偿失

网友B:
不会的,会不太好操作,每次让你校准触摸屏

网友C:
画面程序不会丢,但如果掉电保存区保存有配方、历史数据、警报历史等数据会丢失。如王者之师所说,每次断电再上电后都会叫你做一遍触控校正。所以在触摸屏有电量低的提示后,最好及时更换,电池型号为CR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