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编辑好触摸屏程序后,能否连接PLC通过电脑显示器来模拟?

楼主(2014-06-07):
在电脑上编辑好触摸屏程序后,能否连接PLC通过电脑显示器来模拟?

网友A:
有些厂家的是可以的

网友B:
不全可以  部分可以  像西门子,GE一些用TCP/IP的可以

网友C:
看你用那家的人机啦,大部分是可以的,用在线模拟就行

网友D:
在线模拟

基本都应该支持了

网友E:
现在各家HMI基本都可以(但均受限——时间限制)。

网友F:
目前知道:威纶通、信捷。。。可以

网友G:
用在线模拟即可,大多数都可以,如果有不支持的机型,会有提示的。另外时间限制为30分钟。

网友H:
台达人机具有“在线模拟”功能,不过需要先选择“COM口”;然后就可以像真实触摸屏那样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