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电流

楼主(2014-06-07):
我有个三相380V的电机,空开,接触器,热继,电机这样接线,实测电机端电压378V平稳,问题是电机端测出电流基本平稳,热继端有一相电流是其他2相的三倍,电流钳形表在热继端前后移动的话,所测出的电流也会跟着变化,离热继远电流就变小,靠近热继,电流就增大。然后跳过接触器跟热继,直接接到空开上,2端电流都平稳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各大侠告知原因。。。

网友A:
这问题很有意思,也就是说热继电器的某一接线端电流高,电源处和负载处电流正常对吗?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热继电器某一接线端压接不牢接触电阻较大,欢迎其他高手赐教

网友B:
这个问题很费解、等待高手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很有意思,也就是说热继电器的某一接线端电流高,电...

是的,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偏离热继的话,电流会越来越小然后趋于正常,,做了10来年的工控,居然被这个忽悠了,还真是第一次见过

网友C:
原因期待高手解答。

但维修处理经过可以分析,更换交流接触器或热继电器或线路。根据换件后的状态来确定那个元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