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峰电流计算

楼主(2014-06-07):
大家好

昨天面试遇到一体计算单台设备,多台设备的尖峰电流,我做错了一步。请帮忙给出计算公式。谢谢!

供配电间避雷柜的避雷原理。

楼主:
我把题目放在上面。

电动机3三相380V,10KW一台,2.5KW一台,100P空压机2台、7.5KW一台。

计算尖峰电流。

网友A:
可以这么计算,100P等于73.5KW,计算总容量是10+2.5+73.5*2<此处内容被屏蔽>5=167kw

根据S=P+Q,一般电机算功率因数为0.8吧,P=0.8S=0.8*167=133.6KW

根据P=1.732*UI,I=P/1.732U=(133.6*1000)/(1.732*380)=203A

根据启动电流为般电流的4到7倍计算啊,这下会了吧

尖峰电流只能在所有电机一起启动最大

网友A:
大家都来拍砖吧,要经得起拍

网友B:
这个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里面给你挖了很大一个陷阱,很遗憾,2楼的兄弟掉陷阱里了。

这个陷阱就是100P空压机。

当容量达到100P的空压机,特定的不可能用直接启动,最常用的空压机启动就是“星--三角”,这个时候启动电流能够控制到2---3倍以内。

4---7倍电流,掉陷阱里了吧。

答题时还得以特定目标电机为例,比如以Y系列4级三相异步电机为例:

10kW电机木有这个规格,取11kW  22.6A     7倍。

2.5kW------------------------------ 3kW    6.8A       7倍。

7.5kW                                                 15.4A    7倍。

再加上2台空压机

2楼计算电流的时候忘记了电动机额定功率是轴功率,电动机还有个效率问题,还有你的视在功率也计算错误,你的回答,特定  枪毙掉。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里面给你挖了很大一个陷阱,很遗...

那个台湾人说我算错了;

他是把所有的设备额定电流相加然后再加上功率最大的那台启动电流。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算了,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个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

 他的做法是假定功率小的设备都是最先启动,最后再启动那台最大的。也许对于他们厂里某个系统是正确的,但很显然如果这是一道题,而又没有特定的启动顺序,那么就应该假设 在最坏情况  下是所以设备的启动电流相加,所有设备同时启动,虽然这种情况一般不常见到。

启动顺序不同,结果差距是较大的。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工厂启动过程很有可能最先启动的就是空压机,首先对管路升压,一般来说一台一台启动,最大电流就应该出现在一台空压机启动完成,再启动第二台空压机的时候。

没必要研究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因为没有特定前提。如果你够老练,会询问启动顺序。如果面试官够专业,就应该给你启动顺序。

一般来说(至少我遇到的如此),面试官一般是考察的你的解决问题的过程,最后答案其实变得并不是那么太重要。对你解题过程的考察,更能够了解一个人的工作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