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6-07):
我用昆仑通态做了一个工程,有些给PLC设置的参数怎么才能存到屏里面,防止掉电以后参数丢失,或者是在需要的时候把参数调出写入PLC。

网友A:
同问,一起请教大神吧。。。。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看看回复

网友C(2014-10-23):
用配方!(为什么不能小于10个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