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MT506MV和MT8000的软件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4-06-07):
请大家指点,我想从MT506下载程序。

应该怎样操作。

谢谢。

网友A:
MT506MV和MT8000的软件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使用EB500V274,网上有供下载

楼主:
谢谢,

请问:怎样将MT506MV里的程序上传后怎样编辑,然后重新下载到MT506MV里。

我的PLC的模拟输入口坏了,我换了一个模拟输入口,需要修改触摸屏里的程序。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去下面网页下载相关软件和资料,看了将明白。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