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中碰到奇特的程序段,求助求解

楼主(2014-06-07):
求助各位:该程序段的作用和功能是什么

网友A:
我只想问一句,你输出的I3.1能通过编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问一句,你输出的I3.1能通过编译吗

早期的软硬件不支持输入节点作为线圈使用,现在的可以。

网友B:
程序的作用是利用PLC在扫描周期内不更新输入输出这个原理来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短时脉冲。

网友:
程序里用的信号可能是正信号或负信号,但输入的点刚好相反,这就需要将信号翻转一下,这样程序其它地方就不用变了或符合正常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