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正反转的场所,用什么电机好

楼主(2014-06-07):
高速正反转的场所(以普通4极三相电机为例,往复周期为10HZ,旋转角度为45度~100度,显然普通三相电机很难做到)
用步进电机,达到4HZ往复频率时有换向错误问题,抖动厉害问题,失步很严重
伺服电机暂时不考虑,还有其他什么电机可以使用呢?

网友A:
呵呵,凸轮结构。不那么麻烦。

网友B:
或许力矩电动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见过高速路口那杆子动作么?那玩意就是力矩电动机驱动滴。

网友B:
还有可以参考下汽车雨刷器的电动机,那是永磁直流电机。

楼主:
谢谢大家,凸轮应该不行,

网友C:
10Hz的摆动频率伺服电机也做不到啊!

网友D:
干吗不使用电磁铁带弹簧或双电磁系统?这是一个偏振系统,能找到非常成熟的应用方案。

大概结构是偏振轴带编码器测量位移角度和速度,然后调节电磁铁(你拆过硬盘吗?看到过那种电磁铁吗?我估计应该叫偏转电磁铁)的电流(速度控制)和方向时间(位移)。还快的速度都可以,10Hz不高。

网友E:
用信捷伺服电机呀,就是一个模拟量控制速度就行了,1.5KW的伺服电机+伺服电机驱动器才2000多块钱,跟普通电机基本一致(比SEW普通电机便宜多了,不到1/2 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吗不使用电磁铁带弹簧或双电磁系统?这是一个偏振系统,...

谢谢,考虑这个方案看看那

网友F:
你好,我们公司伺服可以做得到,我们在固晶机上面用过,正反转90°1秒钟来回11次。可以加QQ2634296901

网友G(2014-10-24):
步进加减速机也能做到.

网友F:
我们公司闭环步进,特别适合快速启停装置,我们产品在LED组装设备上使用,摆动180°,能做到12HZ。40ms/每次。欢迎前来咨询!Q2634296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