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工程师站

楼主(2014-06-07):
小弟在做一个精馏项目,现场有二套一模一样的设备,二台电脑,一个和利时的控制柜,内部有二套一模一样的模块,一个主控模块,现在想利用一个主控来实现二台电脑能分别控制二套精馏,二套精馏之间无联系,之间无干扰,这种控制方案可行么,怎么实施,求大神,不甚感激

网友A(2016-04-07):
现场接线,分开,一套设备进一个机柜,分开维护。主控共用一个,控制器组态可以按设备分别组态,图形组态分开做,下装时分开下装,不同的操作站用不同的画面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MACS6.5.2版本的,添加3个账号,厂区设置为一个全厂区,全厂区下配置两个子区域,一个为1#精馏,另一个为2#精馏。账号1授予管理全厂区的权限,另两个账号分别管理1#精馏和2#精馏。然后,在数据库组态时,将测点的区域设置选项安照实际情况选择1#精馏或2#精馏。两套操作站分别以1#精馏和2#精馏账号登录。这样,无论从实时数据,还是报警信息,还有操作等都分开了。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