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伺服如何做

楼主(2014-06-07):
求职三菱PLC伺服如何做程序,有程序的朋友可以发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A:
对应伺服牌子看说明书,IO接线。然后编写PLC控制程序

网友B:
首先对控制模块进行初始化,选择控制方式,然后在编写相对应的控制指令。

网友C:
这方便可以加群 咨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