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字体如何改小

楼主(2014-06-08):
如题:ST401的报警字体如何改小,我公司有之前的老屏幕,现在要用,可传到界面上的报警字体太大了,都挡住下面的按钮了,弄了半天都找不到报警字体在哪里设置,望高手指点迷经!!先谢了!

网友A:
上载项目,然后双击“报警信息”;在对话框中寻找“字体......”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载项目,然后双击“报警信息”;在对话框中寻找“字体....

我用的是GP-PRO/PB3软件,没有这个选项啊

网友B(2016-11-08):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载项目,然后双击“报警信息”;在对话框中寻找“字体.... 我用的是GP-PRO/PB3软件,没有这个选项啊

我已遇到这样的问题,至今未解决

网友C:
楼主可不可以分享下软件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载项目,然后双击“报警信息”;在对话框中寻找“字体.... 我用的是GP-PRO/PB3软件,没有这个选项啊     内容的回复:我已遇到这样的问题,至今未解决

问题今日终于解决了,高手们都在干嘛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载项目,然后双击“报警信息”;在对话框中寻找“字体......”设置。

你的这种方式行不通,随便这么一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