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告知如何通过PLC来控制LED灯的亮与灭

楼主(2014-06-08):
求各位大神告知如何通过PLC来控制LED灯的亮与灭

网友A(2016-09-28):
如果只是用PLC控制LED灯就有点土豪啦!可以运用单片机来控制经济。如果用PLC控制的话就编个简单的程序都可以实现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这个应该很简单,用个小的单片机就可以了,用PLC台浪费了

网友C(2018-05-18):
该直接在上位机程序根据FINS协议,发送一个命令帧,PLC会自动回复一个命令,你直接用上位机接收后解析这个命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