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A变压器带这些负载容量是否够用啊

楼主(2014-06-08):
100VA 380变220 带CPU226 一个4A24V开关电源  和一个5A24V 开关电源

网友A:
这要看你两个开关电源是不是满载带负荷

不行换个150W.

敢问楼主你这两个开关电源是带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两个开关电源是不是满载带负荷不行换个150W....

 10个电磁阀 10个接近开关 触摸屏 继电器线圈

网友B:
如果不想变压器起火的话,赶紧换250W变压器!

变压器容量一般设计时不超过60%负载量

网友C:
你直接选380V输入的直流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