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字体问题,请教大虾

楼主(2014-06-08):
请教大虾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下载安装提示的几种字体

网友B:
编好程序,编译一下;看是否提示字体缺少,然后再添加。

楼主:
编译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网友B:
下载最新的编程软件,去维纶官网下载,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其实,你可以在你的程序中,把所有的字体改为一样的:宋体

按钮地址、显示框地址等等。

网友C:
触摸屏,最好不要弄什么古七八怪的字体,常用的宋体、黑体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