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同时连接两个B140卡连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4-06-08):
刘工:您好;

我用一台电脑同时控制两个B140的卡,电脑主板自带双网卡。每个网卡连接一个B140。电脑网卡分别设置了IP地址,B140也设置了固定的IP地址。在MFC编程环境下编程调用。

用这个函数连接一个B140;

Galil *m_hGalilA;

m_hGalilA= new Galil("192.168.1.123");
strConnResult = m_hGalilA->connection();

用另一个函数连接另一个B140;

Galil *m_hGalilB;

m_hGalilB= new Galil("192.168.1.122");

strConnResult = m_hGalilB->connection();

结果,只能连接第一个B140,第二个连接失败;如果屏蔽掉第一个B140的连接函数则可以正常连接第二个B140卡。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就是不能同时连接两个B140卡。

请指教。

网友A:
没接触过带双网卡的主板,只有过用交换机/路由器连接多个卡的经验,不太清楚问题可能在哪里,只能一般性的确认几个问题

1、两个网卡自身的ip分别是多少?

2、直接ping两个b140的地址能不能ping通?或者连接了一个之后,另一个还能不能ping通?

楼主:
两个网卡分别设置的是192.168.1.124和192.168.1.125;我倒是没有ping一下看看能不能通。回头去试试看。

网友A:
有什么新的结果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