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RX7i系列PLC下载程序会停机吗?

楼主(2014-06-08):
原先上位机与CPU中的硬件配置和逻辑程序是相等的,在ME编程软件中将一个#ALW_OFF点修改为了#ALW_ON后, 出现硬件配置不等,逻辑程序不等,在线下载逻辑程序后,现场设备停机,这是什么原因?GE plc是支持在线修改的呀?

网友A:
谁跟你说可以边运行程序,边修改程序??谁家的可能??蠢!

网友B:
只要不下载硬件配置,就不会停机。

2楼没用过plc吧,plc在线编程功能是干啥用的?就是边运行边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下载硬件配置,就不会停机。2楼没用过plc吧,p...

必须output disable

网友D(2014-07-11):
可以下载运行不停机。

网友E(2017-01-24):
在线修改的时候是不用下载的,我试过,只要不下载硬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