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频繁报电源切除故障,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14-06-09):
我们的变频器是110kw的,风机负载,每天白天运行,晚上停机,几乎每天都报一次电源切除,断开输入电源几分钟后再上电变频器就又能工作了。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我想,可能是电源三相输入检测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