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刷新太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09):
我用威纶的屏MT6100,与PLC通讯,使用MODBUS RTU协议,波特率115200,由于通讯数据太多,导致屏幕刷新太慢,怎么解决?(主要是,与地址有关的图标刷新台慢)

网友A:
试试提高通讯延时,尽量不要超过100。

网友:
一般来说一个画面上有多少个变量就只通信这些变量,其它变量不通信,当然也有一些不论是否打开那些画面也一直在通信,这种变量需要持续监控,所以一个画面不要放太多的变量,不知对不?

网友B:
我知道威纶与西门子200PLC通讯很慢,但是与台达,LS等PLC通讯很快。

楼主(2014-08-11):
解决了,我把变量用错了,32bit使用了,4x_32bit,改成4x就可以了!!!

楼主:
4x_32bit与4x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