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脑上DOP软件编的画面下载到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4-06-09):
刚开始连接时还是可以取得韧体编号的,然后下载程序时就显示No response from HMI了.然后再尝试取得韧体编号,就直接取不到了,直接显示No response from HMI.求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该如何解决啊?

另外求教下如何使用DOP软件把编辑的画面下载到触摸屏呢?求教步骤咯,新人^-^谢谢各位大神咯~

网友A:
台达的触摸屏有三种基本的上下载方法:USB、串口和U盘,可以在选项——环境设定中更改,No response from HMI的提示一般是用串口做上下载时才会提示的。

在用串口做上下载的时候,必须要进入系统菜单——上载/下载——标准模式——COM1,并停留在该页面才能进行上下载的。

到官网上下载一本DOPSOFT的软件使用手册,附录中有系统菜单的操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