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Theata-Gamma-2B纳米定位台使用的控制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6-09):
NM-Theata-Gamma-2B纳米定位台使用的控制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2014-09-10):
NM-Theta-Gamma-2B是为需要非常高精度的大的光学镜片和成像系统而开发的。镜片只需简单的放在平台上,可以实现2毫弧度内的分辨率达到微弧度的偏转。灵活的数据闭环控制可以最好的响应现场环境。

应用领域

◆   精确的轴转向;

◆   适应大镜片的画面抖动纠正;

推荐控制器

NM3220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市面上新出的一种仪器吧

网友C(2014-10-13):
dp的吧好像我记得,问嗯专业的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