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nity pro M340plc的DDT的结构类型怎么写地址。。

楼主(2014-06-09):
大家好,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我在数据编辑器建了一个DDT结构类型,完了我在变量里建立了一个变量,类型取的是刚建立的结构类型,我想问的是,在我建立的结构变量之后我给的是一个%mw的地址,给%M地址显示错误。我给了%mw地址之后自动分配了地址,地址中怎么有两个相同的地址,那我上位机上如何读取地址??? 难道结构变量不能这么用了,还要分开来一个一个建立变量吗?第一次用,谢谢各位!下面有图。

2.我在导出的功能块DFB中建立一段电机程序,中间有几个变量是外部公用的点,(比如说统一复位按钮、公共的联锁点、都是数字量输入点)西门子都可以随便写,但是这里不能在 DFB 中使用直接地址,我要怎么办呢?只能在建立一些输入点,完了没有电机在填一下相同的地址了??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没人回答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高低字节顺序,施耐德是按字存储。西门子是低字节在高位,低字也在高位。这与施耐德的正好相反。施耐德的是低字在低位。  自己研究了研究,现在已经明白了!

网友A(2014-07-30):
数据类型应该为ebool,M340的bool型不能放在%m区。

网友B:
一看三楼就是专业的,从业很久了吧这为老师傅,带带我可好我施耐德不怎么会用啊求3楼师傅帮我指点点!

网友C(2020-05-16):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应该为ebool,M340的bool型不能放在%m区。

老师,施耐德m340是怎么寻址的,一直没弄懂  ,在模拟量模块的I/O地址里有看到很多%0.1.0.1    %0.1.0.2   %0.1.0.3  怎么回事   模拟量地址不是%0.1.0就表示第一个通道吗,那后面的部分有代表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应该为ebool,M340的bool型不能放在%m区。

%m区和%mw有啥区别   %m1   和%mw0.1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