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分站突然断电,CPU里的IO保持不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09):
西门子ET200分站突然断电,CPU里的IO保持不变是怎么回事?

我的300系统里的一个远程分站,是独立的变压器供电,变压器故障突然停电,导致分站停电。这个分站的设备信号要闭锁其它分站设备,但是没有实现,是怎么回事?那位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通信出错会导致某个故障OB组织块被调用,估计你的OB里是空组织块,通信出错数据无法设定,只有保持原来的数值或设定的故障数值或全部复位,你只有在故障OB组织块里处理问题了,这时候如果按老数据进行逻辑控制就会导致灾难发生,最好的办法是有组织有顺序的安全停机

网友A:
谢谢楼主,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楼主,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楼主,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楼主,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楼主,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B(2017-06-25):
通信出错会导致某个故障OB组织块被调用